手机充电器恒压输出还是恒流输出?

楼主(2016-01-30):
各位大侠,昨天我用5V2A充电器给自己5V1A手机充电,结果开机不了了(一体机无法拆电池,手边没有那种专用的螺丝刀)
向咨询一下大家,手机充电器到底是恒压输出还是恒流输出啊?百度说法不一,我也是门外汉,特来求助,谢谢!!!

网友:
我觉得是恒压………这种冲法应该是对的………不明白

网友(点评):
原装的充电器是5V1A,昨天在外面所以借用了,就出问题了,不知道是不是手机本来就要坏了

网友:
貌似有三个阶段

网友(点评):
看着百度说法是的,但是我就冲了半个多小时……

网友:
一般手机用的都没有恒压或恒流的。

网友:
楼主将几件事儿搅和在一起谈。

手机开不了机是一回事,原因多种,

快速充电是使用高于电池一定范围内的电压,

慢速或正常速度充电是使用等于电池的电压,

低于电池电压也可以充电,只是充不饱满而已,

充电器或者称为整流器是有功率大小之分,

网友(点评):
大侠,那我这用法算不算大功率充电器给小功率电器用?

网友:
电源使用时的输出功率根据负载的功率确定的。负载额定功率小于充电器额定功率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负载额定功率大于电源额定功率的话,只是负载实际功率低于额定功率而已。
所以你的问题不一定是充电器引起的,不过有的手机是挑电源的。
如果你用的是非原装充电器,保修可能不认。

网友(点评):
还好保修已经过了,谢谢指点!

网友:
现在的充电器(只要不是太烂)都能在恒压恒流之间切换。
建议楼主先接着电源看能不能开机。如果能,赶紧把资料备份以防万一。如果不能,就不是电池问题了。
关于拧螺丝,我曾经用 取断螺丝器  把充电器上的螺丝拿下来过。

网友:
充电电流应当是脉动电流吧

网友A:
有金山电池医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金山电池医生啊

已经开不了机了,兄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