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类似的机构或者更好的结构代替?

楼主(2016-01-30):
通过在滚筒2收卷,滚筒3放卷,当滚筒3上面的布放完,需要在6的位置进行引布到滚筒3,然后滚筒2反转,之后就一直这样循环交替,此机构需要在密闭容器内做特殊工艺,100度高温,饱和蒸汽有酸碱腐蚀,布匹进去到出来需要60分钟,车速80-100m/min,可以连续进布和出布。问题1是滚筒2与滚筒3之间张力不易控制;问题2是引布动作及可靠性不好控制;是否有类似的机构或者更好的结构代替,请各位大师帮忙看看。

网友:
你这是在说卷染机吗?

网友(点评):
卷染机是间歇式的,不能一边进布一边出布

网友(点评):
那你这个动作估计没多少人能看懂,说祥细点吧

网友:
是否可以考虑加上plc控制

网友(点评):
谢谢,这个可以考虑的,现在主要是这样的结构是否合理,或者是否有更好的方式

网友A:
这个就是涂改纸啊

网友B:
把布匹头尾相接吧,形成无限长,最后裁剪,废点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涂改纸啊

涂改纸是什么东西啊,是否也是类似工作原理,能否详细介绍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布匹头尾相接吧,形成无限长,最后裁剪,废点接头

老兄在孝感做么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兄在孝感做么事?

嗯,在老家云梦,做绳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布匹头尾相接吧,形成无限长,最后裁剪,废点接头

这个工艺上不可行

网友D:
印刷行业上有一种自动接纸机,你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E:
有一本染整机械电气控制的书几十年前出的大概是大学教材吧有详尽介绍到图书馆或许有科技书店找找东西太老了不好找!新书不一定介绍!好像还有一个动作就是3放空时2最大,2和3位置对调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本染整机械电气控制的书几十年前出的大概是大学教材吧有详尽介绍到图书馆或许有科技书店找找东西太老了 ...

恩,谢谢,这个结构原来在叠卷式前处理设备上运用过,资料也不好找网上都搜不到,你应该是搞印染机械的吧,是否有看到过这种设备?

网友E: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这个结构原来在叠卷式前处理设备上运用过,资料也不好找网上都搜不到,你应该是搞印染机械的吧 ...

对!中国代号好像叫063。用的不多好像不太成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你是设计还是使用者?机械上就这样了主要这些年电气是发展很大能有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印刷行业上有一种自动接纸机,你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这也是一种好的引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中国代号好像叫063。用的不多好像不太成功。大概就是你说的这个问题。你是设计还是使用者?机械上就这 ...

我是搞工艺的,现在从事印染纺织机械产品开发方面工作,这个结构对坯布加工来说是理想的,因为成卷后受周围不确定因素少,产品质量可控性好,另外成卷后可以延长工艺时间,对很多加工工艺都适用,同时它还具备连续开机的优势。只是这种结构好像运用的很少

网友:
你还是找找老早年搞过工艺的问问吧。为啥它被淘汰了!

网友F:
23之间加个自动压辊提供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23之间加个自动压辊提供张力

23之间在掉头的时候布的位置会改变的,另外随着23之间卷绕时会发生动态位置改变,这个位置加张力检测难度比较大

网友E:
引用 楼主:
23之间在掉头的时候布的位置会改变的,另外随着23之间卷绕时会发生动态位置改变,这个位置加张力检测难度 ...

这3处的张力调整问题2位置直径始终是增大3位置始终是减小应寄希望于更好的算法和控制方式!

网友(点评):
1、3处张力控制应该没有问题,就是2这个点,如图所示4、5辊筒直径等同用伺服电机传动,这样2、3辊筒线速度同步或者2、3辊筒线速度差能保证布在一定的形变范围内,这个是否可行?(2这个点不用张力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3处的张力调整问题2位置直径始终是增大3位置始终是减小应寄希望于更好的算法和控制方式!

建议找到原来的东西,请教一下电气方面的人士搞一个更可靠的系统。2、3中间的张力是需要得到控制的。双层卷绕张力相等。

网友G:
这种布难道有三层?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布难道有三层?

卷绕的时候是两层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嗯,在老家云梦,做绳子

做啥绳子呢?

网友:
没有看懂,顶一下

网友:
建议LZ找找覆膜或是粘合设备的控制系统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啥绳子呢?

塑料绳,原料为撕裂膜

网友:
应该要自动连接吧

网友I:
问题1:
滚筒2与滚筒3之间张力不易控制(可否在滚筒轴端增加“磁粉张力控制器”控制张力?)

网友:
用变频器的恒张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I:
问题1:
滚筒2与滚筒3之间张力不易控制(可否在滚筒轴端增加“磁粉张力控制器”控制张力?)

就是这个地方张力控制难度大,我们找过做电气控制4和5辊筒用伺服电机直接控制,中间不设张力控制器,你说的方法我不是很了解。

网友(点评):
磁粉张力控制器,需加一个检测料卷厚度变化的机构,将直径的变化转换为电信号,再控制磁粉张力控制器。也可以用非接触式的(超音波测距),总之是有反馈才能控制张力变化。

网友(点评):
恩,现在设置了4、5辊筒,是间接的控制辊筒表面线速度,降低了控制要求

网友:
取红1、3段张力信号。来个1-3,和一个1+3控制2、3辊试试

网友H:
可以试试用储纬器类似的东西,什么控制都不用

网友:
不怎么懂,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试试用储纬器类似的东西,什么控制都不用

储纬器的原理用在这里不太合适,布它比较宽1500-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