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功率的选择计算,求助

楼主(2016-01-30):
对于电机计算很是迷茫,没经验,无从下手,所以求助大神,主皮带轮Φ340 从皮带轮Φ640 皮带轮轴与轴之间的距离为1400mm 负载约900KG ,轴径Φ120,目前只有这么多参数。

如图所示

如图所示

网友A:
负载是不是转起来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电机不用大,窃以为3kW足矣。

网友B: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负载如何运动,启动时间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负载是不是转起来就行了?如果是这样,电机不用大,窃以为3kW足矣。

转速要求650r/min,就一直转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描述的太不清楚了,负载如何运动,启动时间有什么要求。。。。。。

启动时有变频器。大概持续30min左右,转速650R/min,还有需要什么参数我都可以提供

网友B:
已知:主皮带轮Φ340 从皮带轮Φ640,电机和主轮转动惯量为J1,负载和从动轮转动惯量为J2,设到达转速650R/min所用时间为t(即启动时间,根据楼主要求选取),V带传动效率为0.95,求电机选取。
设主轮角速度为w1,从轮为w2;稳定时w2=650R/min;
主轮直径比从轮直径=340/640=0.53,所以w2/w1=0.53,故w2=0.53w1;
对公式w2=0.53w1两侧对时间取导,即a2=0.53a1,a1=1.9a2,a1、a2为角加速度;
设启动时主轮与从轮的扭矩为M1、M2:
M1=a1*J1       ;M2=a2*J2
M1=1.9*a2*J1=1.9*M2*J1/J2;
a2=w2/t      ;t为到达转速650R/min所用时间,w2=650R/min这里注意转速单位和上下的统一;
M2=w2*J2/t   ;此时M2已经得出带入M1=1.9*M2*J1/J2可得M1,即电机启动扭矩;
启动扭矩=(1.2~2.0)额定扭矩,可得电机额定扭矩;
额定扭矩*0.95=9550*电机功率/启动转速;由于使用变频器所以这里是启动转速而不是额定转速哈;
启动转速=60*f/p,f为频率,p为电机旋转磁场的极对数。
f的选择就根据你自己的要求了,带入进去求得启动转速,然后就可以求得最小电机功率,你选的电机不能比这个额定功率更低啦
到此就算完了。计算中启动选择恒定值,实际中都是变化的,这个这作为理论计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知:主皮带轮Φ340 从皮带轮Φ640,电机和主轮转动惯量为J1,负载和从动轮转动惯量为J2,设到达转速650R/ ...

厉害厉害,谢谢啦,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