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5*0.15/0.08铜片如何保证平整?

楼主(2016-01-30):
各位高手,我有一产品100*15*0.15/0.08铜片如何保证平整?现采用铜卷冲剪和手工剪都达到要求,有没有更好办法呢?

网友:
快走丝割能防止边上翘起,变形也比较小。

网友A:
没看懂 有一产品100*15*0.15/0.08铜片,红色字0.15/0.08 是啥意思。

网友(点评):
应该说的是不同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有一产品100*15*0.15/0.08铜片,红色字0.15/0.08 是啥意思。

长100mm宽15mm厚度0.15和0.08mm两种规格

网友(点评):
基本上就是过矫平机来保证。

网友:
我试过铍青铜,厚度在0.5,比你这种外形小一些,零件已经扭曲了,我是这样做的,加热铜片,用一个小型的喷火炉即可,量多的话可以考虑拿去淬火厂退火,然后用虎钳或者压机来压,能保证在0.05以内,你这个这么薄没试过,可以试验一下。这个的弊端是铜片的弹性没了

网友B:
“现采用铜卷冲剪和手工剪都达到要求”,有没有更好办法呢

都达到要求,还是都达不到要求?
平整有没有定量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采用铜卷冲剪和手工剪都达到要求”,有没有更好办法呢

都达到要求,还是都达不到要求?

要求能达到,但是太费事需要手工校整。具体的平整数据倒没有,只是放在平板上变形不要太明显。

网友:
冲床,工装采用冲裁和整形一体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