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月球自转”的侃山帖

楼主(2016-01-30):
俺这帖不需要计算也无需高数、微分、积分、夹逼定理,更不需要装逼定理,纯粹侃山或话话图就可以。

众所周知月球都是以同一半面对着地球,俺木有能力去证明这是不真的,连米国人也是认定是在地球只能看见月球的固定半面。之所以要提到米国倒不是因为他们科技如何如何,而是它的地理位置大概是在俺们地球的另一半边。

天文界也一致同意月球是以同一半面对着地球,另外,月球是绕着地球转,周期是一个恒星月

那么问题是“月球到底有木有自转”

从现代书籍与各方信息中都说月球有自转,在一个恒星月里刚巧转了一圈,因此又有个词给了俺们,这词叫做“同步自转”。为了让自己能更清楚就画了张图看,从阴暗面都是在圆外侧来佐证,以同一半面对着地球时,月球真的是有自转,而且刚好是一圈。

有兴趣领走老鹰积分的都进来回帖或点评,每次得一个积分。  ^_^

网友:
看图上月亮是自传一“圈”,  站地球上看月亮,没有自传。

网友(点评):
这叫做“同步自转”,直接山寨人家的词儿 ^_^

网友(点评):
有一个点被模糊了,站地球看月亮时,观看者本身是转了一圈。

网友:
强势围观

网友(点评):
老鹰一样送层主一个积分 ^_^

网友:
对比下,区别一目了然。

网友(点评):
没自转,老鹰送层主一个积分 ^_^

网友(点评):
这个就是摩天轮,小圆绕其轴心转了。

网友(点评):
这个图反倒是小圆绕其轴心转了一圈

网友:
高中地理口诀"上上西西,下下东东”

网友(点评):
层主将老鹰给转晕了,老鹰一样送一个积分 ^_^

网友:
必须有自转

网友(点评):
老鹰送层主一个祝福的积分 ^_^

网友A:
月球是被潮汐锁定的,所以没有自转,水星开始的时候也认为是潮汐锁定而实际上是 2/3的轨道共振。

网友(点评):
这个潮汐厉害,有办法让老鹰送你一个积分 ^_^

网友(点评):
很多联星,或者大天体的小卫星都是被潮汐锁定的,只能叫同步自传,也就是站在系统外面看。

网友(点评):
万有引力:任意两个质点有通过连心线方向上的力相互吸引。该引力大小与它们质量的乘积成正比与它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两物体的化学组成和其间介质种类无关。

网友(点评):
潮汐锁定(或同步自转、受俘自转)发生在重力梯度使天体永远以同一面对着另一个天体。例如,月球永远以同一面朝向着地球。潮汐锁定的天体绕自身的轴旋转一圈要花上绕着同伴公转一圈相同的时间。这种同步自转导致一个

网友(点评):
一个半球固定不变的朝向伙伴。

网友(点评):
潮汐和自转有毛关系,是万有引力导致的

网友(点评):
谁说是潮汐啊,是潮汐锁定,都说了是同步自传,还有,潮汐锁定,咱没权利没本事去编造这个词。

网友(点评):
潮汐锁定是名词,是名词,名词,名。。。。。。。。。。。。

网友(点评):
还有被潮汐锁定的天体,相对自身轴线,是无自转的。

网友(点评):
你说了“被”,就变了,就变,变。。。。。。。。。。。。

网友(点评):
好吧,是名词~是被锁定的潮汐锁定天体~

网友(点评):
刚才脑洞了新词,搜索了下,明确说明公转和自转相同,可从没看到说没自转啊

网友(点评):
月球不是被潮汐力锁定的,是月球上的自动控制系统锁定的。

网友(点评):
天体自转是由原始动能的积累?也有越转越慢的说法,地球2亿年前就是20小时一天,金星很久以后也会失去自转,站在这个角度上说,月球是没有自转的。这个参考系选地球?

网友(点评):
潮汐锁定是相互的,只不过有快有慢,质量大的慢

网友:
月球怎么没有自转,净拿歪理欺骗大众。以地球为参照物,月球的自转周期 29.53059天,与公转周期相同。,以遥远的恒星为参照物,月球的公转周期和自转周期为27.32166天。
这已经在几百年前就算出来了,中国的阴历就是以此的数据制定的历法。

网友(点评):
不论是以啥为对照,其结果就是有自转一圈。

网友(点评):
其实这些什么自转,转不转,咱分不清,我知道棘轮推杆和棘齿,一个是弧线,一个是直线就可以了,算得时候一个按直线算,一个按弧线算,转不转的又不影响我推棘轮。

网友(点评):
行星齿,摆线针,谐波,转不转,又不影响我主轴输出转速,凸轮我按曲线算也没错吧。管他转不转~~

网友:
zerowing的那个证明  圆,当一个圆沿某一平面做纯滚动时,其圆心走过的距离恒等于其自身转过的弧长。
只有在平面上才成立,在曲面上是不成立的,直接拿来用在曲面上,只能说明理解不够。

网友(点评):
差别在转弯,每次转一点最终就自转一圈。

网友(点评):
大侠,还是那话。俺给出证明了又当如何?直线啮合比较特殊,需要借助微积分的概念。圆本身连微积分都不用即可证明。大侠自己其实不妨一算。俺没有必要强迫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月球是被潮汐锁定的,所以没有自转,水星开始的时候也认为是潮汐锁定而实际上是 2/3的轨道共振。

月球不是被潮汐力锁定的,是月球上的自动控制系统锁定的。

网友(点评):
EN,大侠,我也认为月球是外星人的基地~~我有很多证据!你把你联系方式告诉我,咱们一起讨论下吧~

网友(点评):
开个玩笑,我有差不多半年没见大侠了,大侠的帖子我一直在学习。

网友(点评):
现在很多证据表明月球是史前人类造的,里面放置了很多精密的控制系统。外星人证据也有,只是外星人是后来才把月球当中落脚点。

网友(点评):
QQ上搜索我名字就行了。

网友(点评):
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 描绘了核战争的场景,廓尔喀乘坐他的‘维玛那’(—种飞行器)迅速飞行,向维里什尼族和安达咯族的3个城市投掷一枚充满宇宙全部威力的射弹。一缕白烟从地上升起,光亮犹如一万个太阳。这种...

网友(点评):
光亮犹如一万个太阳。这种名为‘铁霹雳’的秘密武器将敌人全部化为灰烬。尸体烧到无法辨认,头发和指甲全脱落。食物受染中毒。战士们纷纷跳入溪流,将自己及随身装备洗干净。”

网友(点评):
这是史前核战争,我以前在一些文献中也看到过。印度和很多其他地方再史前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然后那地区的人类就灭亡了。

网友(点评):
距现在最近的是12000年~9000年前的“亚特兰蒂斯”文明,很多史料都流传下来。柏拉图的《理想国》里说的“大西洲”就是。那里的人也动过月球。

楼主:
画了3张图,齿数是Z20-Z40,从记号咬合开始,假设以小轮为起始0°,其他2张为180°及270°,

再推到小轮360°时是绕大轮半圈,这时小齿轮的确是转了一圈半,就是一圈加同步公转半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3张图,齿数是Z20-Z40,从记号咬合开始,假设以小轮为起始0°,其他2张为180°及270°,

再推到小轮 ...

我记得,有一次国际奥赛,中国参赛学生指出来,出题方因为这个公转自转的问题,少算了一圈,出题方最后道歉了,哈哈。

网友(点评):
俺发这帖是来挣老鹰的积分,纯侃又不会被删帖 ^_^ 。期待那位高人用数学模型来解说这现象。

网友(点评):
天太冷了,打脸好疼。

网友(点评):
我是想说,打脸请用鞋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了3张图,齿数是Z20-Z40,从记号咬合开始,假设以小轮为起始0°,其他2张为180°及270°,

再推到小轮 ...

请问liaoyao老师您好;这图是怎么做出的?明天上班想挖掘机边减扒下来对一对呢,有了图就算了,考虑到要过小年了,算了。

网友(点评):
CAD外挂画的。

网友(点评):
可以在网上搜 gear.VLX,或就吱声发给你,还会自动生成参数表。就一个指令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为了更好的把你绕晕,我来几个一位老前辈做的更好的图

某人说过,帽子在你这没任何唬人的作用。老前辈在你面前还能算啥。

要真是本事有自我感觉那么好,就搞个数学式来证明月球公转地球一圈是木有自转。

若是连啥是自转啥是公转的定义与大伙认知都不同,那么不是众人皆醉你独醒,就是中国又将出现世界名人。

老师已经明确提到“绝对位置”,这绝对位置是在什么坐标系使用。

网友(点评):
那你直接问998咯。哈哈

网友(点评):
在你眼里,998是帽子呢还是前辈呢?

网友(点评):
某人是蹲着拉尿吗? 连回复都不敢直接面对去说。

网友(点评):
俺不会跟你解释的。俺这次纯粹就是围观的。围观那几个帖子的。还有围观这几个帖子的。

网友(点评):
有本事就搞个数学式来证明月球公转地球一圈是木有自转。 俺自认没本事推翻这定理。

网友(点评):
有些人俺会聊上几句。有些就不会。大家先围观吧,你说呢?

网友(点评):
围观,符合咱们国人的一贯传统。先围观,哈哈,多数人最后就散了。放心吧,出不了啥事的。悠着点

网友(点评):
早也判定你对“月球公转地球一圈是木有自转”是证明不出来,就只会耍嘴皮扯皮。

网友(点评):
嗯,你说的对

网友(点评):
某人的确是蹲着拉尿。

网友(点评):
肯定不像你站着拉屎的。呵呵

网友(点评):
看见以前PK对手的那种特征。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为了更好的把你绕晕,我来几个一位老前辈做的更好的图

请问;您是怎么想出这个动态图?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不是我画的。是人家老前辈软件里抓出来的。呵呵。我盗用了一下

网友(点评):
这就是工程机械轮边减速图,最下边是对的,但还有一个是由外边齿轮带动的。好几级,由外边齿跳挂。

网友:
月球肯定是自转的,我想要是站在月球上是和地球一样,有白天也有黑夜。

网友(点评):
自转与白天黑夜是相对于太阳,其昼夜长度是地球时间约半个月左右。

网友:
烧脑啊!没明白啊!

网友(点评):
烧豆腐脑,好吃啊!卤水的拿捏很紧要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球不是被潮汐力锁定的,是月球上的自动控制系统锁定的。

千阳之战,美铁联邦传奇啊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科幻^_^,我说的可是历史哦,不是科幻。很多人以为现在的科技是最高的,此想法是不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为了更好的把你绕晕,我来几个一位老前辈做的更好的图

月球那个自转,不是因为地球带着它才自转的,而是它本身有个转动,绕地球为轴又有一个转动。速度的问题就显得从地球这个位置看不转了。齿轮这个比喻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球不是被潮汐力锁定的,是月球上的自动控制系统锁定的。

我说的是文学隐喻,反正那个自动控制系统误差没积累到体现出来之前,不影响骗饭吃泡妞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月球不是被潮汐力锁定的,是月球上的自动控制系统锁定的。

这个设想比较新颖

网友:
没有自转的话,人们就可以看到月球的背面,可事实上没有人看到过。

网友:
LIAOYAO大侠,那个同步自转和绕本身自转就不是一回事,参考下图,小圆相当于月球,大圆相当于地球,我把小圆与行星架固连,那么小圆必然不可能在绕这自己的轴心旋转,你解释的那个同步自转,是月球相对于地球的,是个相对运动,但月球本身没有相对自己的轴心旋转。由于地球与讨论中的太阳轮所处位置一样,而太阳轮是固定的,所以也可以说月球的同步自转是相对于地的同步自转

网友:
小圆绕其轴心确实没转,但相对于地球,小圆绕其轴心转了

网友(点评):
1#的图层主认为小圆是没自转,再看看4#的图,小圆绕其轴心转不转? ^_^

网友(点评):
4#肯定是转了啊!但是相对与地球的话,就没转了,就那1#的图来说吧,地球相对于月球还转一圈呢!但是实际上地球绕自己的轴心就没转

网友(点评):
好吧!请将大圆去掉,再将8个小圆平移到一个轴心上,这样就无所谓地球地球的因素了吧。就那8个小圆自己来讨论。

网友(点评):
那还叫行星轮系么?

网友(点评):
先不管啥行星轮系,就这8个小圆来讨论,这就是小圆本身的问题,跟邻居木有关系。

网友(点评):
您的意思是把公转去掉?

网友(点评):
俺们讨论的主题是小球自转,就只讨论1#图里8个小球。先定论小球本身有无自转。

网友(点评):
即小圆绕其自身轴心转或不转,俺们不在用词上钻牛角尖,用一般的理解词语。

网友(点评):
用你的话就是“把公转去掉”,这样就只剩小圆本身咯,那8个位置在“把公转去掉”的基础上就只剩一个,这样的情况下,小圆有木有绕其自身轴心转。

网友:
哈哈,论坛逼格越来越高了啊。推荐一本航空学入门教材:《理解航天:航天学入门》

网友(点评):
晕,倒底是航空还是航天啊

网友:
月球自转是 有的吧

前几年看发射 嫦娥三号,由于嫦娥三号进入了月球的背面,所以我们无法观测到。

那么请问,如果月球不转动,他怎么跑到地球监测圈的外面去了?

别说中国只能监测头顶的一片天空

网友:
听大侠讲道

网友:
拿走一个积分

网友(点评):
拜个早年,祝 新年快乐!

网友:
我一直都在考虑过的没有答案的问题。用一根绳子的一端系一个小石头,另一端系弹簧秤,在弹簧秤的另一端系另外一根绳子,手抓紧绳子的一端甩,使石头以手为圆心,两根绳子的长度之和为半径旋转,弹簧秤的数字是绳子的拉力也是石头所受到的离心力,这两个力要精确的相等,如果离心力大,绳子被拉断,石头被甩掉;如果拉力大石头会以螺旋状况旋转,半径越来越短,半径最终为零,石头到手上。
  我的问题是在宇宙中行星和恒星之间,卫星和行星之间它们通过旋转产生离心力,以牛顿发现的万有引力为拉力,这两个力要精确的相等,无论哪个力大一点均会产生超出任何人现象的灾难,而要使它们相等要有许多因素组成。如地球和月亮,它们的重心不能变,还有两个重心距离不能变,月亮以地球重心旋转的角速度不能变化,月亮在围绕着地球旋转的同时还要考虑一下地球在围绕着太阳在旋转,在众多的参数中只要一个变化另外几个也要立即调整,负责月亮不是因转速过快被甩出月亮运行的轨道,就是因转速过慢被地球俘获。是谁在分分秒秒的计算并及时调整。
另一个问题是能不能利用月亮的速度给地球产生能量,我们知道能量和质量和速度有关。

网友(点评):
上段文字的题目可以通过计算得到结果,前提是要先学会相应计算,再选用合适量程的弹簧秤,还有绳子的抗拉强度也要选定。这些都不在层主目前的能力范围内。 拜个早年,祝 新年快乐!

网友(2016-04-08):
大侠,方便的话留个邮箱,我把图纸发给你

网友(点评):
你这H85材料比较少见,板厚未见到标示,估计为0.5;还有其他检查用图纸上才能看见哪几个尺寸要保证CPK的,鸠尾槽区的外观与测试要求也在其他图上。产品系料部分很麻烦,分离的凸模寿命受限。

网友(点评):
有能力做吗?

网友(点评):
产品有说明内侧不能有毛边面,只能向上成形。最终分离部分还需要绘图再给客户确认。

网友(点评):
要求还是挺高的,我问下看看还有其他图纸吗?

网友(点评):
这张是一般询价用的图纸,要开模还需要另外详图。又这是要模或要产品。

网友(点评):
这个也是我一个朋友给我的,说做不出来,要我帮忙搞的,是要做模具,给其他厂没有做出来。他们自己做产品

网友(点评):
如果你手上有样品,请用放大镜看看F4图位2.2x7.8处,2.2部分是否是有段差。

网友(点评):
哪几个尺寸要保证CPK的要确认,不然也不敢立马回复能不能保证。

网友(点评):
我手上没有样品

网友(点评):
我让他把开模的图发出来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若不加形位公差则能做出的厂就多了,加了形位再加CPK就得挑人做。还有是你朋友他们的生产能力也要评估,不然修模后生产出的产品质量可能会下降。

网友(点评):
这个在国内很少有人能做出来了,你们要是能做,把这个直接介绍给你们去做,剩下的你们去谈。

网友(点评):
这个产品是不少厂都可以做得出来,只可能是你周遭的厂没做惯小东西吧。我问下昆山那边的朋友,让他来协助有地利之便。

网友:
大侠,发到你邮箱了,查收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