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枪钻切削力和功率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6-01-30):
很久以前发过一个帖子“深孔加工的切削力”大家搜索一下可以看到,里面的公司是在《现代深孔加工技术》这本书里面摘录的。

主切削力Fz=Ks*f*ap
主切削力产生的切削转矩Mc/(N•m)=(D/2-ap/2)•Fz/1000
实体钻转矩M实/(N•m)=Ks•f•D2/2780
实体钻时的进给力F实/N=0.67Ks•f•R+πR2•p
实体钻切削功率P实/kW=Ks•f•n•D2 /(3.36×106•η)

但是算出来的进给力和切削功率都比实际加工产生的大很多,哪位大侠能否解释一下。
例如:钻25mm孔径,进给0.06mm/r,单位切削面积切削力Ks(N•mm-2)=1900,
结果M实=25.6Nm,F实=2917N,P实=21KW

网友A:
加工材料,刀具材料,刀具角度,刀具涂层,冷却压力,切削参数等等都有关系,所以不是厂家的计算公式算出来的差别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材料,刀具材料,刀具角度,刀具涂层,冷却压力,切削参数等等都有关系,所以不是厂家的计算公式算出来 ...

麻烦推荐一个枪钻切削力和功率的计算方法。谢谢。

网友(2016-03-22):
查机械手册,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