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凸轮驱动方块运动

楼主(2016-01-30):
圆在圆柱凸轮槽内运动是没有问题,可方块能在圆柱凸轮曲线槽内运动吗?圆柱作圆周运动,方块作直线运动,你见过这样的设计吗?

网友A:
只能用滚轮在槽内滚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滚轮在槽内滚动。

方的不可以吗?或者菱形,就是改变下方块的形状,怎么都行,反正不能是圆的

楼主:
10 秒后保存 保存数据 | 恢复数据    字数检查 | 清除内容    加大编辑框 | 缩小编辑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