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莫氏锥度变斜度

楼主(2016-01-30):
目前在做一个夹具,吸盘吸取小工件,一整排40-20个吸盘,共有2排。吸盘吸取的工件需要换型,换型时吸盘的间距要调整,暂时没想到什么好注意,就想起了莫氏锥度快拆快换,那么
把莫氏锥度变为斜度,中间挖一个梯形槽,吸盘安装在下图的梯形块上,换型时梯形块取出再插入合适的位置。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大家提提意见,或者有什么更好的思路没有。

补充内容 (2016-1-30 17:39):
用的时候是小面在上大面在下悬空

网友:
像个斜尖一样只要两个配合面就可以了,再加一个面作为限位用,四个面配合加工太难

网友:
产品加吸盘总重多少?大小多少?要快拆快换多的是方案,怎么选个这个麻烦的
弄一卡扣,一头死一头活动,另外两个边限个位直接把吸盘固定板向上压入就卡住了,拆的时候手一压活动的卡扣就拿下来了。你用所谓的锥度卡紧,拆可没有想像的那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