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内孔中的螺纹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6-01-30):
请教各位老师:如图,内孔中的螺纹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A:
攻牙机,车床都可以

网友B:
攻丝机,车床,数车/数铣都可以。看你手头设备和螺纹规格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攻牙机,车床都可以

怎么我看不到图的???

网友:
还有一种用电腐蚀也可以做。

楼主:
图片在这里,公司电脑加密了图片上传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我看不到图的???

上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机,车床,数车/数铣都可以。看你手头设备和螺纹规格选择最简单的方法就好了

是内孔单边的螺纹孔

网友(点评):
这种最好改图纸的设计,不然就改个小主轴用于钻孔,手动攻牙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内孔单边的螺纹孔

是轴承油杯孔打黄油使用的,有的是1/8-27NPT的,不通

网友:
攻丝头,手动或者钻床都可以攻丝的。

网友:
镗床或手攻

网友D:
关键问题是怎么钻出这个孔来,我所知道的工具要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操作开不太可能,如果是你设计的最好改成从外侧钻通,从外面攻丝,然后外面上个堵头

网友:
  打穿   然后堵上呢

网友:
攻丝机,车床,数车/数铣都可以

楼主(2016-03-06):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是怎么钻出这个孔来,我所知道的工具要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操作开不太可能,如果是你设计的最好改成从 ...

也是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问题是怎么钻出这个孔来,我所知道的工具要在这么小的空间内操作开不太可能,如果是你设计的最好改成从 ...

支持,也可以外径留余量,钻攻后,焊堵,再车外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