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的设计要注意哪些,可以的话求推荐一本相关的书籍?

楼主(2016-01-30):
最近在车间装配轴承,只跟在老师傅后面装配,对具体的知识一点都不了解。求各位大神给的帮助,在传动轴的设计与装配过程中要考虑哪些因素,比如外径,公差,材料,跨距,载荷,支撑。。。以及轴承与轴之间的公差配合,轴承的内外挡圈,端盖,压盖等。

网友:
机械设计教材或机械设计手册都有

网友A:
贫道以为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特点和产品特点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仅仅是设计一些中低速的传动轴,兼顾工艺,高等教育出版社的机械设计零件手册足矣。材料、计算、热处理、加工和安装工艺基本都有了。
但是,如果再往上一步,比如你要设计高速长轴,又或其他复杂之负载或结构形式,那么,你就该考虑一下转子动力学、弹性或刚性支撑等东西,有的减速机,甚至还要考虑到箱体对轴系的影响,就不仅仅是轴本身的问题了。
目前建议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中轴系零件设计部分,顺便结合产品特点思考一下,再进一步,到车间听听机加工或者装配工人是怎么骂别的设计者的。结合起来学进步才快,比单纯的看书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贫道以为要根据自己的个人特点和产品特点来看,不能一概而论。
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仅仅是设计一些中低速的 ...

嗯 首先感谢各位的回答,刚刚接触轴类零部件不是很了解,想自己琢磨但是没有系统性,也不知道从哪开始。目前感觉对材料和公差配合以及轴承的安装选择上很迷惑。想先大致了解一个概念,然后再具体的学习。

网友(点评):
看图吧,图上标的很清楚

网友:
你可以问问有没有轴的图纸,有的话你拍张照留下来。
再配合图纸看看这根轴的加工过程和热处理,最后装配时记录一下轴承的型号,油封的型号;
然后下班回家后查一下机械手册看一下轴承和油封对应轴台的公差尺寸,在对应精度查一下那种加工方法能达到所需要的精度与表面粗糙度。先就这些吧,慢慢来不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