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就是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希望用一句话来终结社区里的行星轮自转之争

楼主(2016-01-30):
这几天社区里最热闹的事情恐怕就是关于行星轮的自转之争,大家都坚持己见,好不热闹。
李特文、傅则绍、微分几何、矩阵变换、理论力学、运动方程、CAD作图、动画模拟,轮番上场,不一而足。
我由于5年前在帖子中的回复,也卷入了这场纷争之中。
本来这个问题5年前我的回复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觉得大家理解应该没什么问题了。
奈何有些大侠按自己的思路理解始终有些困惑。
也罢,我花了几乎整整一个下午,顺着这些大侠纷繁复杂的思路,捋了捋,希望能找出思路是在哪里出现了岔路和分歧。

应该说通过周五下午的讨论,问题结论已经很清楚,再纠结下去就是为了争论而争论毫无意义,懂的人早就懂了,不想再纠缠这种无趣的问题。
今天登录论坛看到某位大侠在回帖中,讲到“博士很傲”,并且还在质疑我的水平“问题搞了这么多年还没搞清楚”。
对此,我郑重声明:
第一,我傲不傲,和问题本身无关,讨论问题我把我对问题的见解阐述清楚即可;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任何人都可以“傲”。
第二,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把本身是你自己没搞清楚甚至是错误认识的问题,说是我搞错了这就是不负责任了。
以上是一些牢骚话,嘿嘿。
下面还是我很“傲”的风格,复杂问题简单化,我希望用核心的一句话来终结这个争论。
************************************************************************************
共识:讨论小齿轮自转,我们就在小齿轮上标记一个点(在讨论帖中有大侠也提到这个办法),齿轮中心和标记点连线形成矢量,讨论小齿轮转了多少,我们就看这个矢量的旋转了多少。这点大家应该都没疑问吧。

要终结这个争论,回归本质,核心就一句话:上述矢量的旋转转速即为行星轮的自转转速。
下面看图说话,还是我在周五回帖中的图。

左图为初始时刻,标记点在节点位置标记为A,矢量OA为观察矢量;右图为转臂旋转了20°后的情况,小齿轮中心由于公转到了O1位置标记点到了A1位置,观察矢量为O1A1。可以看出,矢量O1A1与OA的夹角为60°,即旋转矢量旋转了60°,是转臂的3倍关系。
坚持认为是2倍关系的人,看的是O1A1与O1B的夹角,这个夹角是观察矢量的新位置与转臂方向的夹角,而不是观察矢量新老位置的夹角。也就是说这种计算思路,计算的始终是行星小齿轮自转相对于转臂的速度,计算出来的2倍,是小齿轮自转转速相对于转臂的相对速度是转臂的2倍,即(w小齿轮-w转臂)=2w转臂,也就是w小齿轮=3w转臂。
我们讨论小齿轮自转,肯定是要以标记点观察矢量新老位置夹角看的。坚持认为2倍的人,并不是简单的观察坐标系选的不同看上去都有道理一样,而是犯了原则性错误。

我希望这么讲可以让大家清楚了,希望可以终结简单而又复杂的讨论了。

如果还有困惑的大侠,数一数@番茄唐龙 大侠帖子中第二张图所标记的矢量旋转了几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947

这个帖子中,第一幅图表明的是小齿轮自转相对于(减去)转臂的转速,第二幅图表明的是小齿轮自转转速

楼主:
我估计有大侠要说,这个观察矢量不是做的纯粹绕圆心运动,而是既在绕圆心旋转,圆心又在转动,是个平面运动。
事实上这也正是这位大侠困惑和纠缠的地方。
我还是用一句话来终结这种疑问:讨论两个矢量的夹角,和这两个矢量是纯旋转得到还是平面运动得到,都无关紧要,这个夹角求的本身就是旋转部分,即自旋部分。
说得再明白点,计算两个矢量的夹角,和矢量的原点在哪并没有关系吧?

我想我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了,如果还有困惑,本人也没有办法了,嘿嘿。

网友A:
这帖子。强势围观!俺没看到一个矢量在两个坐标系下的映射关系,俺是看醉了。

网友(点评):
我的帖子醉了看不懂,嘿嘿. 两个矢量简单计算夹角而已。你不管选哪个坐标系映射计算,无关问题本质,呵呵。

网友(点评):
直角系间无论怎样变化,两个矢量的夹角都不变吧

网友(点评):
刘景亚。看来你对你学过的东西,生疏了许多。如若不是,你就是脑筋急转弯转不过来了。

网友(点评):
俺以前说过。俺对于知识的态度,是不迷信,不盲从。帽子没用,群众更左右不了

网友(点评):
相对坐标系下的矢量,直接拿出来,扔到绝对坐标系下。俺就真是服了你了,佩服的五体投地了。

网友(点评):
我都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n*v,这里的n矢量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点评):
要说复杂问题简单化,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834&extra=&page=2这个18楼,最直接,最简单,最有效

网友(点评):
矢量本身是与坐标系无关的。就像一段文字,用不同的方言去发音,意思都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说,《数学分析》里有一章专门讲的“场论”有“矢量分析”,就是把坐标系踢出去,保留不变的东西。矢量分析里各种符号,

网友(点评):
看来某人脑袋里还是一团浆糊,半瓶醋的水平实在不敢恭维。要说矢量、啮合原理、坐标变换,从回帖看,你还真没学到家,没把东西吃透。

网友(点评):
哈哈,好吧。你要说我没学到家。那我就继续学习,我不在乎你的评价。只关注问题,你把转动重新定义了一下,真真是吧我给颠覆了一把。

网友(点评):
哎,你就是太在乎你的面子了,一直在维护自己的观点。算了,就这样了,毕竟还是有人在后面看着呢。

网友B:
虽然我完全明白博士的意思,但我觉得之前有个哥们贴的那个动画更能说明问题。
我的意思是两者都对,只是观察点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完全明白博士的意思,但我觉得之前有个哥们贴的那个动画更能说明问题。
我的意思是两者都对,只是观 ...

对的,@番茄唐龙 大侠的第二张图中标记的矢量旋转了5圈,正好验证我本帖所说。

网友(点评):
我不是大侠,更不敢随便说话,只是搬出事实,事实胜于雄辩,看图说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__^*)

楼主:
如果还有困惑的大侠,数一数@番茄唐龙 大侠帖子中第二张图所标记的矢量旋转了几圈。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947

网友(点评):
数箭头朝下是5圈,数点相碰是4圈,大侠求解,为什么观察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完全明白博士的意思,但我觉得之前有个哥们贴的那个动画更能说明问题。
我的意思是两者都对,只是观 ...

这还不仅仅是观察点不同的问题。
观察者所在坐标系不同,看到的转速不同,这大家已取得共识,这在啮合原理和微分几何中都是基础。
后边纠缠的问题在于,行星轮自转转速是参照那个坐标系说的?
这不单单是一个学术定义的问题,在讨论中反映出来的是一些人对问题本质没有搞清楚。

网友(点评):
运动学,运用速度瞬心定了 可以求解。

网友C:
这公式有错吗?

Z=齿数,ω=角速度

Z(太阳轮)X ω(太阳轮)+ Z(行星轮)X ω(行星轮)—  Z(太阳轮)X ω(连杆) —  Z(行星轮)X ω(连杆)=0

网友(点评):
这公式没错,并且针对的是太阳轮和行星轮外啮合的情况。

网友(点评):
还在坚持两圈的人,可以代入这个公式算一下,看是否成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公式有错吗?

Z=齿数,ω=角速度

这个公式放心大胆用,关于行星转速的说法全世界都是统一的,而且不管用什么方法运动方程也好,矩阵变换也好,得到的结果都是一致的,互相吻合的。
现在的问题是,讨论中坚持2圈的一些人,由于自己认识不到位,觉得不同方法得到的结论不同,认为是这个公式错了,要否定这个公式。
实际上是他们自己还没搞明白。

网友(点评):
抬出这个公式,是支持你的观点,要推翻你的观点,就必须推翻这公式,就没有争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的,@番茄唐龙 大侠的第二张图中标记的矢量旋转了5圈,正好验证我本帖所说。

俺将动画截屏如下,注意小圆内大三角尖点方向,6张图都是大三角尖点朝下截屏

起始位置,

第一次朝下截屏

第二次朝下截屏

第三次朝下截屏

第四次朝下截屏

第五次朝下截屏

网友:
将附轨迹动画截屏如下,注意小圆内大三角尖点方向,5张图都是大三角尖点朝下截屏

第一次朝下截屏

第二次朝下截屏

第三次朝下截屏

第四次朝下截屏

第五次朝下截屏
===文件上传到达上限=== 容后再发

网友(点评):
不眠之夜!哈哈

网友(点评):
在画图标尺寸中,烦了就逛社区。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看箭头不是看圆上的点

网友(点评):
回 老叁gg 你想看的是什么?诉求点是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将动画截屏如下,注意小圆内大三角尖点方向,6张图都是大三角尖点朝下截屏

起始位置,

用UG模拟一下更直观!

网友(点评):
原始模拟图 http://www.cmiw.cn/data/attachment/forum/201601/30/203154rotmqt1116s7sntw.gif 模拟图帖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947

网友:
学习,点赞

网友(点评):
点个屁赞,来我这,我给你说。咱两离的近。

网友(点评):
回头,我的书,你也可以随便借去看。包你满意。呵呵!有时候找个人一块学习,真TM难

网友(点评):
我去,有拉帮结派的嫌疑,有啥资料,说说,看我能看懂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强势围观!俺没看到一个矢量在两个坐标系下的映射关系,俺是看醉了。

矢量本身是与坐标系无关的。就像一段文字,用不同的方言去发音,意思都是一样的。

举个例子说,《数学分析》里有一章专门讲的“场论”有“矢量分析”,就是把坐标系踢出去,保留不变的东西。矢量分析里各种符号,例如叉积、内积、梯度算符,旋度算符,拉普阿斯算符等等都是与坐标系无关的东西,是它们的“内禀”特性,虽然在不同的坐标系有不同的形式,但是都是一个意思。《数学物理方法》里面也有相关的论述,相信海鹏.G先生应该看过此类资料。

所以说,在这个例子行星轮例子里,不像要什么坐标系和各种变化,直接用量角器度量新老矢量的夹角,就可以得出结论。

张量分析更进一步,物理规律与坐标系无关。所以我觉得,阁下还是不要纠缠于坐标系了。

网友(点评):
大侠。虽然数学分析,在我的学习计划里,但老实说,没学过。先保留意见吧。但我认为,楼主这个矢量描述,复变函数就够了

网友:
大侠,那个40°是怎么推出来的。,求教、

网友(点评):
这个我在周五的回帖中已经说了,两齿轮节圆纯滚动,小齿轮节圆半径为大齿轮的一半,则大齿轮20度圆心角对应的弧长,相等弧长小齿轮对应40度

网友E:
这个是纯滚动,接触点的绝对速度不等于零的么,设小齿轮公转角速度为w1,自转为w2,则牵连速度为w1×(4+1),相对速度为w2×1,方向刚好反,则5×w1=w2,所以公转一圈,自转5圈

补充内容 (2016-2-1 11:18):
以上是看贴图里节圆半径比为1:4算

网友(点评):
理论力学没学好。

网友:
原贴就是个伪命题。
过年放假这两天一直在追这贴来龙去脉。
没有初始条件下两种解都对的,当然那些说1圈4圈5圈的不在考虑范围内,哈哈!
写程序都会把以上两种解写进去,然后根据实际工况剔除多余解,选择最优解。

基本情况:
1: 小轮在(衔架坐标系 s)上确实是转了两圈,而大轮虽然在决对坐标系u上不动,但在(衔架坐标系s)也是转了一圈的(如果大轮不转一圈(Z1=0)是不符全Z1/Z2=圈数比的)。
2: 问题就出在(衔架坐标系s)也自转了一圈(参考屏幕上的决对坐标系u),我们按决对坐标系u算的话,
小轮在(衔架坐标系s)上的旋转函数【旋转2圈,位移0】s应该是叠加与(衔架坐标系)在(决对坐标系)上面的坐标系间运动函数【旋转1圈,圆型位移】u。
  得出函数【旋转3圈,圆型位移】u 。

原题没给出初始条件就问个多少圈?才出现奇异解,现给出条件:
条件A:如果三个小轮的轴加长并套上20齿的小轮,中间啮合一个100齿的最大轮作输出,最大轮和大轮圆心重合,
             @刘景亚 小轮做传动中间数是不是可以按两圈算,衔架一周,小轮两圈,最大轮共转40齿输出。
                       这时最大轮旋转方向与小轮圆型位移方向相反的,所以(衔架坐标系)在(100齿圆心上的坐标系b)作【负旋转1圈,负圆型位移】b运动。
条件B:如果像火车车轮一样把小轮的圆型位移通过连杆变成直线往返运动,并在连杆上套上链条1:1传递小轮的旋转到直线往返主轴上的旋转,
                @海鹏.G   是不是按三圈算,衔架一周,主轴三圈并直线位移运动。

小弟不是专业的不会画图什么的,文字不知是否能阐述明白;但主体意思是8爷常说的,“没有初始条件,我们谈啥?”
所以没必要争得太激烈,当然几位大侠在阐述相关观点时能分享相关资料给小弟们学习一下也是不错的,通俗易懂的就更好啦。

网友(点评):
对的,谈转速多少,前提必须是针对哪个参照系的。关键问题在于,行星自转转速是针对哪个参照系的。这是原则问题,不容含糊。

网友(点评):
原帖谈不上是伪命题,只是讨论中,大家把它搞复杂了,混淆了很多本来很清晰的概念。原帖中,如果转臂转速设为1,则小齿轮自转转速就为3,公转转速为1,小齿轮自转转速相对于转臂的相对转速为2。这十分清楚不含糊。

网友(点评):
为什么说行星时,有自转和公转分开说。为什么圆在平面上滚动,会有自转和平移分开说。混淆的人非说别人混淆,真是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为什么少齿差的输出不直接固接输出轴在行星轮上。这么多实际对象,为什么非得撇开实际对象,谈一个没意义想象出来的的东西

网友(点评):
说三转的人,其实都不是站在绝对坐标系下的。俺是非常清楚所谓的“三转”怎么来的。

网友(点评):
而是站在一个自己“构想”的没意义的坐标系下。回头俺会做个说明。毕竟围观者众。先围观吧

网友(点评):
俺本身的目的是把那假洋鬼子逐出论坛,因为那货老是瞎扯蛋。没承想把刘博士绕进来了,呵呵

网友(点评):
因为那假洋鬼子,你仔细看他,一没玩过实际对象,二没有基础理论,东拉西扯倒是哪都有他。跟那位LIAOYAO都没法比,那位L最起码是玩过实际对象的,不管深度有多深,人家还是有货的。

网友(点评):
z大侠关于纯滚动的长贴我没有从头到尾看,应该是有问题,但z侠关于小齿轮自转3圈的结论没有错误。海鹏大侠关于纯滚动的理解没错,但混淆了行星自转的定义,结论自转2圈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强势围观!俺没看到一个矢量在两个坐标系下的映射关系,俺是看醉了。

这不是面子问题,这是原则问题。
说到重新定义转动,恰恰是你把通用的行星自转做了重新定义。否则为什么你的结论和经典的运动公式对不上,反而还怀疑是教材误导了你。
这么给你说吧,教材公式没有错,用啮合原理坐标变换解释这个问题也不是不可以,虽然杀鸡用了牛刀,但得出的结论肯定是统一的。关键问题在于你混淆了行星自转的定义,对这个问题缺乏本质认识,所以才对不上。
我再用最直白的例子给你做最后一遍解释,能不能顿悟就看你的造化了。
比如,我们通常讲一根轴转速为100rpm,说的是轴表面上一点与轴心连接矢量绕轴心旋转速度为100,严谨一点这个数值我们是对大地坐标而言的。如果轴心是固定的,讨论轴的转速,相信大家都不会有疑问。好,现在问题来了,稍微复杂了那么一点点,轴在自转的同时,轴心还在移动。这时轴表面上的观察点在大地坐标系观察,做的当然不是纯滚动,做的是平面运动,轨迹当然不是圆。但这和我们讨论的核心问题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根轴的自转转速,也就是观察矢量对轴心的旋转速度就发生变化了吗??在大地坐标系中观察到的平面运动正是自转叠加了轴心的运动,难道我们一直讨论的自转就因为轴心运动了就发生变化了吗?
言尽于此,懂不懂就看造化了。再这么纠缠下去,都成中学生科普了。

网友:
刘老师你好,如果三个行星轮不是通过转臂连接,而是在一个不动的大内啮合齿轮里自由(转)滚动,结论也是一样么?谢谢。如果太阳轮的输入转矩是T,不考虑传动损失,是不是每个行星轮的输出转矩是1/9T?谢谢。

网友(点评):
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不是行星轮轴心没有支撑,全靠两侧吃啮合支撑?如果是这样,你可以先算下自由度。自由度算出来了,我们再向下讨论。

网友(点评):
是的,您看这样算对么:动件数N=2(简化成一个行星轮);低副P1=2,是中间太阳轮、大的固定轮分别与机架的转动副连接;高副P2=2分别是行星轮与太阳轮和行星轮与固定轮的啮合副。这样根据公式3N-2P1-P2=0。

网友(点评):
等于0是不是就不转了?可我怎么感觉它能转起来呢,是不是行星轮系必须加系杆把几个行星轮连起来同时也把行星轮同机架连起来?请老师解惑

网友F:
问题争论不休,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往高处走,寻求未知的解法;一个是往低处走,初始认知出现些许偏差。对于一个行星减速器,传动比是唯一的,咋理解就咋理解,实际结果一致就行了。
这几天的争论,也是让俺学到了不少,不管咋学,三观中用烂了的经典肯定不会轻易推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题争论不休,有两个去处:一个是往高处走,寻求未知的解法;一个是往低处走,初始认知出现些许偏差。对于 ...

大侠的思路清晰可行,我在争论的回帖中也试图用这种方法澄清一些人的认识误区。
即对于一个减速器来讲,只要你输入、输出构件确定,不管你在哪个坐标系分析讨论,得到的传动比都是一个确定的值,绝对不会是2也行3也可的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纯滚动,接触点的绝对速度不等于零的么,设小齿轮公转角速度为w1,自转为w2,则牵连速度为w1×(4+1),相 ...

上面是按1:4的节圆比算的,若1:2的,则同样代入易得是公转一圈,自转三圈的,这个算的都是瞬时的转速比,但两个都是圆,就平均也是同样的

网友C:
老师,原题问的是:请问连接架每转动一圈!Z2转动多少圈? 这里理解他的‘圈’就是‘转’。

他没有问机构输入与机构输出的传动比。但是不管输入输出是过少,该结构40/80齿是已定的,就是1/2。

输入输出传动比是3,小齿轮自转2。

不然连杆每转一圈,小齿轮在2/1的大齿轮上自爬3圈,这是什么机构?一直如此转下去呢?

我也被绕了,搬出传动比的公式了。

网友(点评):
差速器与本讨论有关系?

网友(点评):
差速器里面的齿轮是平面行星轮的变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原题问的是:请问连接架每转动一圈!Z2转动多少圈?  这里理解他的‘圈’就是‘转’。

他没有问机构 ...

原题中的要讨论Z2转多少圈,都要站在一个坐标系中说。
站在连接架坐标系观察转2圈,站在大地坐标系观察转了3圈。
公式中用到的行星自转转速也就是大家通用的,都是默认在大地坐标系中说的。
要谈传动比,首先这个机构结构是确定的,然后才能谈哪个做输入哪个做出;你说的1/2,结构是定轴传动,这里一直在讨论的是个行星传动;结构上就不是同一个东西。

题目中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结构,要基于这个机构做成减速器,具体结构还得设计,考虑如何把行星轮自转转速以1:1输出到输出轴上,即少齿差中经常用的一个W输出机构。

先思考一下,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再继续讨论。

网友(点评):
W输出机构可以认为是把行星轮的公转部分滤掉,然后把自转部分输出。

网友:
本来不想说什么的,哎!问题根本的分歧点在于,同步自转和自转能不能算做一个概念,能的话就是三圈,不能的话就是两圈

网友:
共识:讨论小齿轮自转,我们就在小齿轮上标记一个点(在讨论帖中有大侠也提到这个办法),齿轮中心和标记点连线形成矢量,讨论小齿轮转了多少,我们就看这个矢量的旋转了多少。这点大家应该都没疑问吧。

网友:
给咱点积分把,搜索不了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