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骨架油封的小问题

楼主(2016-01-31):
最近在做一个减速箱,但是漏油问题非常严重,我怀疑是骨架油封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求各位大神告知使用骨架油封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啊???

网友:
贴你的图出来才能知道你设计、制造、装配各方面有没有问题

楼主:
黑色的就是我的骨架油封的位置,外面还有一些端盖我隐藏掉了,麻烦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谢谢啦,如果有需要还可以给大家更多贴图

网友A:
怀疑是骨架油封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骨架油封没作用就不止是漏油。

网搜就有大把楼主要的知识可看;维修帖最好是付实物照片而不是3D1图。

网友B:
轴承旁边那一坨黑色的是油封的话,你的轴设计有问题,没有相应的装配倒角,别的因素,温度、压力等等

网友C:
一般油封要有个台阶,高光洁度,你这装的时候会不会让唇边卷边?油封装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骨架油封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骨架油封没作用就不止是漏油。

确实有很多知识需要学习,我才大二好多东西都还在不断学习中,希望能多多指点

网友(点评):
A 最近在做一个减速箱,但是漏油问题非常严重。B 我才大二 。是做还是画? 先去看看机械手册五大册吧。

网友(点评):
L侠,两台功率不同的发动机可以用减速器联合起来做一个轴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旁边那一坨黑色的是油封的话,你的轴设计有问题,没有相应的装配倒角,别的因素,温度、压力等等

不好意思,装配倒角一般需要在哪里设置,这方面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油封要有个台阶,高光洁度,你这装的时候会不会让唇边卷边?油封装平了吗

是在花键后面放那个台阶吗?

网友(点评):
是的,而且要有倒角,粗糙度1.6以上

网友B:
你找一本NOK的油封样本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一本NOK的油封样本看看吧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骨架轴封漏油。
1、骨架轴封与安装槽外径配合不好。
2、骨架轴封本身材质不行,安装的时候,外径密封材料没有起到作用。
3、主轴外表面粗糙度不行,经过一段时间对轴封密封唇磨损严重导致渗漏。
4、主轴外表面同轴度不够,转动的时候产生间隙,渗漏。
5、润滑油品不行,有杂质,增加磨损,密封唇失效。
6、润滑油温度过高,对密封唇材质损害,粘度降低,增大渗漏可能。
7、主轴运行跳动严重,有间隙,渗漏。
8、安装工艺不当,切密封唇。

网友D:
补充一点,运行时,腔体内压力过高,有高压脉冲,也会渗漏,但机械表无法检测,只能用传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是骨架油封没有起到相应的作用?

骨架油封没作用就不止是漏油。

又冒出行星齿轮了?

网友(点评):
这个跟那个没RP的不同,参数条件不明确,还真不好给提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补充一点,运行时,腔体内压力过高,有高压脉冲,也会渗漏,但机械表无法检测,只能用传感器。

好的,谢谢指点

网友:
轴的花键有可能把油封唇口划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