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减速器时,为什么高速轴齿轮应远离输入端?

楼主(2016-01-31):
这个问题在学校里就没有搞清楚,今天在图书馆翻看机械设计图册的时候,偶然又看到这段文字。
本身我不设计减速器,平时只是偶尔会用到一些行星减速器。
但是不懂就是不懂,书上说的也不明白,没有具体的计算或者推倒过程。

网友:
以前有人问过同样问题。

网友A:
受力点远离电机轴,保护电机轴

网友B:
楼主你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楼主:
还是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不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受力点远离电机轴,保护电机轴

请问具体保护哪方面呢?能否详细说明,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想象成此根齿轮轴由面条做的,远离输出端,则可扭转变形大,因为齿轮啮合时还有一个径向的载荷,远离输出端,在弯矩作用下可弯曲变形也大。此两个可大变形的部件,可以想象成柔性装配,能够根据输入载荷和啮合情况,进行齿面柔性调节。

反之呢,两个可变形量都小,可以想象成刚性件,比如两根骨头,那就是刚性装配了,无法补偿,差了就是差了,齿面分布当然就不好了。

至于受力点远离电机轴保护电机轴,我倒不是很赞成,因为有联轴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