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眼里面真的是滚动摩擦吗?

楼主(2016-01-31):
牛眼(万向滚珠)用来使物体灵活地向各个方向滑动,仿佛降低了摩擦力。
从外观上看,它的秘诀似乎是“滚动摩擦”。
但是请看剖视图,箭头所指的地方应该还是滑动摩擦吧?
那么又怎么能实现“降低摩擦力”的效果呢?

网友A:
你逗我呢,楼主,那明明是数个珠在曲面上滚动,怎么到了你眼里就成滑动,照阁下说法,根本不存在滚动轴承这种东西,一定视觉错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逗我呢,楼主,那明明是数个珠在曲面上滚动,怎么到了你眼里就成滑动,照阁下说法,根本不存在滚动轴承这 ...

看完楼主的问题,我一下也蒙了。对于滚动轴承来讲,滚子相对于内圈,外圈都是有位移的,这个好理解。但是从图中看,这个小球滚子相对于球形槽没有发生位移呀,不是在原地打滑吗?

网友B:
滚珠是有回流运动的,不停地循环。

网友(点评):
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滚珠是有回流运动的,不停地循环。

我也想过回流,感觉不太可能。首先是价格,只有十几元甚至几元,里面不可能加工复杂的沟槽。
其次,大球可以向任意方向转动,怎么设计回流路径?
滚珠丝杆的运动方向是固定的,能预先确定回流路径并相应加工出沟槽来。

网友(点评):
回流不一定要沟槽才行,随机碰撞就可以了。参考线圈的磁力线吧,那个回流路径大概差不多。

网友(点评):
回流路径就在半球面上。

网友(点评):
想来想去,还是明月的这个分析最可能!但是,怎样通过实验来验证呢?

网友(点评):
买一个砸开来看,或者打电话问厂家。^_^

网友C:
没接触过实物,自个儿认为,是不是降低摩擦系数实现。

网友(点评):
如果是这个思路,那么在内凹面涂上特氟龙,岂不更好?增加了载荷,降低加工难度。

网友:
应该是在原地滚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接触过实物,自个儿认为,是不是降低摩擦系数实现。

没找到什么分析资料,没有条件做实验。还望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D:
网上找了半天,只找了一个稍微好理解的回流,普通的滚珠丝杠是线性回流,这个会不会是怎个球面都在回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了半天,只找了一个稍微好理解的回流,普通的滚珠丝杠是线性回流,这个会不会是怎个球面都在回流?

你这个是两层滚珠,我那个只有一层滚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