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床砂轮架里满是切屑和砂轮沫,这个怎么破?

楼主(2016-02-01):
都粘到砂轮架内壁上了,很难清理。本磨床不常用,换次砂轮清理一次。

网友:
砂轮架内壁上贴张塑料膜或者缠绕膜,方便清理了。

网友:
使用【金属笔】车一刀。

网友:
用小铲子铲,那种抹腻子用的小铲子很好用的。贴膜或者缠绕膜是不可行的,万一脱落会造成严重事故的。

网友:
每次使用后清理就不会那么费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