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需要标注 尺寸的检测温度吗?

楼主(2016-02-01):
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由于温度会影响尺寸,零件在冬天制作和在夏天制作尺寸肯定有所变化。
那么如果公差比较小,需要在图纸上标注此零件的检测温度吗?
我没有见过这种标注,有相关的标准吗?

网友:
应该不用吧,做这种精度产品的自然会考虑到这个问题。如不放心的话标上也无妨

网友:
我觉得如果相同材料之间配合就不用标了吧,而且还要考虑这种材料手温度影响大小,没什么影响也不用标了吧。

网友A:
你的尼龙要求煮水么?供应商做不做?我没遇到过温度,遇到过尼龙涨了,齿轮憋住,也是好烦………

网友(点评):
不是尼龙,是金属件,3道的公差,现在这个温度检测的话尺寸就不合格了。因为天太冷了

网友(点评):
精密零件检测不是在恒温室吗???恒温20摄氏度的。以零件整体达到20摄氏度时才检测,这时候的尺寸就是正确的,膨胀系数大的材料绝对需要这样的,精确到0.001级别也是需要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的错,没表达清楚,本意是我以前做的尼龙件加工预处理问题变形更大还不管不顾…

网友:
国家标准是以恒温20℃为标准进行检测,好像这个温度是全球通用的,未注就按这个来,

网友(点评):
这个有标注号吗?

网友(点评):
好像没有吧,测量标准资料里是有详细的。

网友:
没见过标注温度的

网友:
一般的图纸角落里都有标注参考ISO或者ASME Y14.5什么的标准,而这个标准里面有规定,一般默认是室温

网友:
难道度量衡系统不是20度、海平面、、、、,很多限制性条件吗。
量具是在20度时标准值,当然20度时测量最准确。但是一般精度的尺寸是温度影响忽略不计的,只有一定精度以上的测量才考虑温度的影响。通常是等工件的温度降下来是才能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尼龙要求煮水么?供应商做不做?我没遇到过温度,遇到过尼龙涨了,齿轮憋住,也是好烦………

尼龙齿轮一般加工前煮水。
齿轮转动是否速度过高,扭矩大,或者太频繁了

网友(点评):
人家就那么干 哈哈 干活只看尺寸图 不看 技术要求那些字

网友:
完全不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