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功能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02-01):
进气节流阀和出气节流阀功能有什么区别,以及其在同一个气缸表现出来的现象,用什么符号表示

网友A:
一般排气节流应用多些…相对进气节流排气节流启动平稳爬行现象小,到终点速度也有不同冲击有区别…符号不同就是简化符号单向阀方向有区别……应用场合有些用进气比如垂直使用的顶升汽缸,二位三通控单作用缸,喷枪…………推荐读一下smc气动技术第三版

网友B:
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排气节流对调速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排气节流应用多些…相对进气节流排气节流启动平稳爬行现象小,到终点速度也有不同冲击有区别…符号不同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气体的可压缩性,排气节流对调速好点。

网友:
进气调速和出气调速。。。代表活塞杆两个运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