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问题

楼主(2016-02-01):
请假各位大神,用挤压丝锥攻丝后拧螺纹发现会出现细小铝屑,怀疑是被螺栓“切”下来的。大家有遇到多这种问题吗?有何解决办法?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看看底孔尺寸公差…挤压锥相对切削锥底孔要求严格………以前在6061下钢丝螺套按切削锥底孔走吃过大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底孔尺寸公差…挤压锥相对切削锥底孔要求严格………以前在6061下钢丝螺套按切削锥底孔走吃过大亏…

底孔是采用铰刀做的,保证得很好,底孔公差在+/-0.04mm以内。

网友:
难道螺丝松紧 不会磨损螺纹孔的话 那岂不是用一辈子了?

网友B:
没清理干净底孔就攻丝了么??切粉被压在工件表面上,被螺丝一摩擦就下来了。

网友C:
仔细观察挤压螺纹的顶部你会发现是双头的 有点颗粒也不奇怪  解决办法把尖头弄成平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清理干净底孔就攻丝了么??切粉被压在工件表面上,被螺丝一摩擦就下来了。

工件经过高压清洗机清洗过,装螺栓前应该是很洁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观察挤压螺纹的顶部你会发现是双头的 有点颗粒也不奇怪  解决办法把尖头弄成平顶

这个到是真的没有观察过,你的意思是我把底孔直径做大些再试试? 按道理直径做大,挤压变形就会变小,应该更容易形成平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到是真的没有观察过,你的意思是我把底孔直径做大些再试试? 按道理直径做大,挤压变形就会变小,应该 ...

底孔不能变的  有种丝锥加工过后可以变成平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孔不能变的  有种丝锥加工过后可以变成平顶

好的,受教了,我找找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受教了,我找找试试看

加我QQ724868286 我给你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