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里能找到这样的直线加热炬啊。

楼主(2016-02-01):
各位高手,兄弟近几天准备给一板式零件预热的,需要用火焰加热的方式,并且零件加热为连续式加热,一个接一个的进行加热,需要寻找一种直线加热炬,加热炬要求形成一道火焰墙,能够将零件宽度方向上都能够无缝隙加热,气体要求可以要液化气,丙烷,乙炔均可以。见下图所示的加热方式。

楼主:
图上是国外的一个公司的现在已经不做了 而且价格非常的贵,不知道国内有没有做的啊,求高手指点。

楼主:
零件宽度500MM,跪求高手指点

网友:
板式零件啊,用感应线圈吧,可靠性高,不过电费可能比气体燃料贵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实验用火焰加热效果最佳的,用电加热效果不理想。

楼主:
求高手指教

网友(2016-03-09):
这种肯定没有标准件,找非标的定做吧,做火焰切割或火焰钎焊设备的做这种都没问题

网友:
留个联系方式,我帮你们进行设计几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零件宽度500MM,跪求高手指点

加热宽度500,加热温度是多少?需要什么样的燃料?是焊前预热还是去应力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