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和公转的老梗

楼主(2016-02-01):
今天又看了下原来那个三行星轮的老梗贴,我只能说当人站在行星轮的中心看行星轮时行星轮只转两圈,且这两圈是行星轮绕自己轴线实实在在转的圈数,另附多图参考。

  • · 采用|主题: 930, 订阅: 38

网友:
不一样的角度、坐标系,看出来的结果不一样,番茄大侠站在每个坐标系说一遍,嘿嘿,可能争论会小一点。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
LZ很认真

网友A:
LZ辛苦了,有图有真相,便于大家理解,有利于平息争论。
LZ说的2圈是这么得出来:站在行星轮中心的这个观察者要同时随着行星架在转动,也就是这个人是固连在行星架坐标系中的。
要是观察者站在行星轮中心(实际上不在中心也没关系),这个观察者相对于大地是静止(不随行星架坐标系旋转),也就是说观察者是固连在大地坐标系,那么看到的就是3圈。通常讲的行星自转,就是后边这种方法得到的。

其实很简单的问题,希望不要把大家绕糊涂了。

网友:
以下截屏图来自1#的图,俺们就只关注起始位置在右侧这个行星轮,以站在这个行星轮的中心看这个行星轮转圈的数值。

原图有条半径线,俺们就以这个为记号线,观察者就在圆心位置,观察目光也只朝上看,

起始位置,半径线朝上

第一次半径线朝上

第二次半径线朝上

第三次半径线朝上

网友(点评):
大侠说到问题本质,观察者眼光只能向上,不能绕着太阳轮转。这也正是站在大地绝对坐标的含义。

网友:
这次截屏观是以察者目光只朝太阳轮中心看,
即是不管太阳轮、行星轮怎么绕、怎么旋,观察者的目光只在太阳轮、行星轮连心线上。

起始位置

第一次出现位置

第二次出现位置

网友(点评):
坚持2圈的,就是这么看的,也就是参照行星架坐标系的。

网友:
通过LIAOYAO大侠上边两层楼的对比,相信大家更明白了:
说两圈的,是固连在与行星架固连的坐标系里观察的,看到的是相对于行星架的速度;
说三圈的,是固连在与大地固连的坐标系里观察的,看到的是相对于大地的速度。

相对于与大地的速度我们一般称为”绝对速度“,其实这个”绝对“本身也是”相对“的概念。只不过大家都生活在地球,习惯把这种速度称为绝对速度。
为了研究方便统一,同时符合大家的认知习惯,讨论行星轮自转的观察者是固连在大地坐标系中的(至于这个观察者是站在哪一点,是不是非得站在行星轮中心,这无关紧要,得到的结论是统一的)。在现有的教材、手册、学术交流、行业标准,无论国内国外采用的都是这个说法。

我想这样讲,应该没问题了吧。

网友(点评):
我想大家应该不会再纠结了

网友:
你错了,兄弟,你忘了公转的一圈也会有自传,所以第一图是自转三周。最简单的验证一下吧,你拿两个一分钱,一个固定不动做太阳,另一个围着这个当行星自传,请问公转一周其自转几周?答案应该是1+1=2,两周。如果象图一那样太阳周长是行星双倍,行星自传就是2+1=3周,如果周长是3倍则3+1=4,以此类推。
你的错误出在哪了?你以行星圆周的某一点和太阳周边某点相交一次为自转一周,其实应该是这一点自传360°为一周。所以重新计算。

网友:
这是UG草图仿真吗

网友:
大侠真有耐心,图做得也是相当专业。

网友:
很明显了,说的我都搞明白了。为什么还要争

网友:
对比很清析,已经没什么好纠结的。另外图画得不错,机械之美,赞!

网友(点评):
前辈为何捂嘴偷笑,求解释求安慰

网友(点评):
原来吴前辈,在这偷笑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辛苦了,有图有真相,便于大家理解,有利于平息争论。
LZ说的2圈是这么得出来:站在行星轮中心的这个观察 ...

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 怎么可能相对于大地是静止的呢?

网友(点评):
此处博士笔误

网友(点评):
主流机械设计软件都可以,主流机械设计软件你应该知道吧

网友:
图用什么做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 怎么可能相对于大地是静止的呢?

吊起来不就行了

网友:
lz,这图是怎么做出来的,求资源,我也要像lz这么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吊起来不就行了

能别逗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 怎么可能相对于大地是静止的呢?

大家都想知道 你用的什么软件模拟的 大侠  求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 怎么可能相对于大地是静止的呢?

SW INVENTOR CERO UG  卡提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 怎么可能相对于大地是静止的呢?

这个主要是表达观察者固连在大地坐标系,相对大地不动也不转;
如果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随行星轮中心移动,相对大地只动不转,所观察到的关于行星轮自转的结论是相同的。
这也是我在括号中说明的意思(不在行星轮中心也没关系)

网友:
这回简单明了

网友:
还是应该先定参考啊

网友:
顶楼主,示意图做得很好

网友:
简单明了 专业精湛!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辛苦了,有图有真相,便于大家理解,有利于平息争论。
LZ说的2圈是这么得出来:站在行星轮中心的这个观察 ...

轩辕相濡  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 怎么可能相对于大地是静止的呢?
1.  刘景亚:这个主要是表达观察者固连在大地坐标系,相对大地不动也不转;如果观察者在行星轮中心,随行星轮中心移动,相对大地只动不转,所观察到的关于行星轮自转的结论是相同的。这也是我在括号中说明的意思(不在行星轮中心也没关系).
2.  刘景亚:大侠说到问题本质,观察者眼光只能向上,不能绕着太阳轮转。这也正是站在大地绝对坐标的含义.
3.  谭荣兵:吊起来不就行了.

吊起来就行了,还真能吊明白。
一个水平旋转的转盘,人坐在正中心,人旋转的速度就是转盘的速度,这个都没有问题吧。

一个水平旋转的转盘,人坐在离正中心偏了一点点,人旋转的速度还是转盘的速度,这个也没有问题吧

一个水平旋转的转盘,人坐在离正中心偏远了一点点,人旋转的速度还是转盘的速度,对这个感到有问题的,需要吊起来!
把头发吊在中心不动,体会一下自己是否在转动。

老农用平板车轮子拧绳,就是固定在车条交叉处;编织机械也是这样。离正中心偏远了一点点,人旋转的速度还是转盘的速度,还是感觉没有问题吧。其实,真正在正中心旋转的实例可能没有,轴承还有跳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