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这槽最深可铣多深

楼主(2016-02-01):
直径310  槽宽30  总高度51  请问这槽最深可铣多深   材料40Cr 调质氮化的槽宽变成上大下小

楼主:
有人吗  来说两句呀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铣深了,刚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是什么意思。你是怕铣深了,刚度不好?

嗯  是滴  容易变形   槽宽变了  上大下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是滴  容易变形

你是怕加工时变形,还是怕用得时候变形??你有多少余量?

楼主:
开完槽之后  整个槽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怕加工时变形,还是怕用得时候变形??你有多少余量?

开完之后  整个槽都变形  余量20个丝吧

网友B:
哈哈! 有图还是没真像。

问题出在调质后残留应力的问题,当这应力大于槽底材料的变形强度时,开槽后肯定会变形,

变形时槽外开与内闭都是有可能喔。楼主的例子是外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有图还是没真像。

问题出在调质后残留应力的问题,当这应力大于槽底材料的变形强度时,开槽后肯定 ...

真相等着大神来解决呀  这个开槽的深度怎么把握呢

网友(点评):
不能控制残留应力就没法谈开槽的深度怎么去把握。

网友(点评):
明白了,多谢LIAOYAO大侠。

网友C:
三分之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有图还是没真像。

问题出在调质后残留应力的问题,当这应力大于槽底材料的变形强度时,开槽后肯定 ...

那这没办法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分之一即可

三分之一是深  还是底板厚度  怎么讲

网友D:
你给你需要的尺寸
加工是加工的事情了
加工不好 是加工的能力
你这个是为谁担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给你需要的尺寸
加工是加工的事情了
加工不好 是加工的能力

亲  我觉得你说的狠有道理  那加工商不骂死人

网友:
多次铣削,多少次热处理。
我们做细长的定位装置时就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哈哈! 有图还是没真像。

问题出在调质后残留应力的问题,当这应力大于槽底材料的变形强度时,开槽后肯定 ...

如果先粗加工,给槽留一定余量。然后热处理,再进行精加工,能避免残余应力引起的变形吗?谢谢!

网友(点评):
无图还是没真像,开槽后再热处理有开槽产生的问题,有可能直接开裂。要晓得如何能避免残余应力,还是要去读热处理的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分之一是深  还是底板厚度  怎么讲

小于总厚度的三分之一。

网友F:
铣多深都没关系,关键看加工者的技术,另外就看舍得花多少成本了。粗加工单边留量1~2后调质,螺纹孔和小精孔调质后加工,调质后车外圆内孔到位并光端面,然后磨平两个∅310端面,内外圆精度高则上外圆磨磨到位,要求低则车到位。然后再上铣床或CNC铣槽加工螺纹孔和其他孔,槽单边留量0.1加工,厚度也是0.1,然后直接磨槽就好了,基本上尺寸能加工到0.01级别精度,氮化后也能保证0.05左右。氮化变形确实很难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F:
铣多深都没关系,关键看加工者的技术,另外就看舍得花多少成本了。粗加工单边留量1~2后调质,螺纹孔和小精孔 ...

亲  这个成本有点高了  估计老板不舍得

网友:
坐等高人解释

网友F:
这是我们公司做的一个小东西,中间小两头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我们公司做的一个小东西,中间小两头大的东西。

你这个小东西就是按照你上面说的工艺加工的呀

网友G:
这个零件看着像,电机定子生产设备中的线圈整形机的一个零件。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零件看着像,电机定子生产设备中的线圈整形机的一个零件。不知道对不对

这你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先粗加工,给槽留一定余量。然后热处理,再进行精加工,能避免残余应力引起的变形吗?谢谢!

我觉得你安排的工艺是对的,不过要知道40cr调质之后是很难加工的,而且还有留渗氮余量

网友:
你槽宽30的公差能放多少?
建议材料换渗氮钢变形控制可减小,用38CrMoAl,38CrMoAl强度亦较高,比调质后的40Cr更强。
至于到底要铣多深,要看工况需要,计算或者由装配条件得出,一般不超过一半,但是如果更深也是可以,只是工序成本的问题。

网友:
我觉得,这都不是问题呀,工艺步骤:开粗(单边留2-3mm余量)——热处理——精加工,怎么会出现变形呢

网友:
关于铣深应是根据你整体设计,装配要求,承载能力等而定,如若设计固定,单从加工上改进的话,肯定要增加工艺,增加成本,正火-开粗-调质-半精-渗氮-精磨.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做过类似的,要只是变形和加工锥度问题,只需分多次粗精加工就可以绝决。

网友:
20-30高估计单边就有0.1mm的倾斜

槽宽留0.8mm余量调质完回来精加工不可以吗?

网友:
粗加工后,进行稳定处理,然后在进行精加工,变形能减小!

网友:
学问大啊!

网友:
满足客户要求是主要的,工艺可以慢慢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