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摆动转平动的机构(非常见机构)

楼主(2016-02-01):
如图所示,管来回摆动,中间穿绳子,绳子下端吊着物体,当管来回摆动时,物体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但移动过程中,物体高度会上下变化,有没有一种机构,可实现管在摆动时,可以让物体接近水平移动?

补充内容 (2016-2-4 15:08):
该结构是用于搬运,搬运距离为2m左右,东西比较轻,抓取放置精度不要求,如果用气缸或电机直接水平移动,行程太长成本较高,脑子里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用短型程的气缸来驱动一个杆摆带动物体移动,简单便宜。

补充内容 (2016-3-4 11:13):
最终解决方案在29楼

网友A:
见过那种4连杆的气动攻丝机吗?

网友B:
只要实现绳子的自由伸缩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实现绳子的自由伸缩就行

绳子是钢丝绳,不能伸缩。

网友:
参考港口的“鹤式起重机”。

网友C:
那就管子另一端用凸轮

网友:
杆的末端装个滑块,杆中间开槽,滑块可以在杆的槽中滑动。杆用曲轴驱动,推动滑块,滑块做水平往复运动,物体直接系在滑块上。

网友:
利用四连杆机构吧

网友D:
速度快吗?不快Z方向尝试用用步进电机加提升机构,用算法控制。

网友E:
你可以这样弄,在另一端也穿一个管,和你现在的管对应。计算好管的角度,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明白不?

补充内容 (2016-2-3 08:26):
确实不可行,试验了简单的直管是行不通的,其他的没有计算和验证,不敢说可以不可以。

网友(点评):
第一感觉不太可行。朋友可否示意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看这个怎么样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7007&extra=page%3D7

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但结构比较复杂,我想找一种在绳子另一端有个什么样的机构,在管摆动时拉动绳子,使物体保持在水平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那种4连杆的气动攻丝机吗?

4连杆不能保证物体在水平上运动,也是走弧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管子另一端用凸轮

是这么想的,关键是怎样的凸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速度快吗?不快Z方向尝试用用步进电机加提升机构,用算法控制。

速度不快,主要想简单的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可以这样弄,在另一端也穿一个管,和你现在的管对应。计算好管的角度,就可以了。
不知道这样说你能明白 ...

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杆比较长,上方就要很大的空间,但是上方没有太大的空间。

网友:
类似这样的。黄色绳子  红色管子  凸轮    凸轮和管子一样摆。绳子在上边是竖直的

网友(点评):
谢谢,这正是我要找的结构!!

网友:
管子反向延长,弄得像配重特一样,不过有角度,管子直立的时候钢丝绳被拉长。
没仔细算过可不可以实现平移,仅供参考 哈哈
鹤式起重机好像在这个上面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你的意思,如果杆比较长,上方就要很大的空间,但是上方没有太大的空间。

lz最好标出杆和绳的大致尺寸,你这水平面是定死的么;旋转点是可以活动的么

网友(点评):
用于搬运,距离2m,精度没有要求,仓房高度3.5米

网友:
鹤式起重机

网友:
这个东西很好玩,个人想法:是不是可以把钢丝绳令一端缠绕在一根偏心轴上,钢管垂直时绳子缠绕在偏心轴最高点,如果钢丝绳是顺时针缠绕在偏心轴上向右边摆动时偏心轴不动,钢管绕偏心轴向右摆动自然补偿钢丝绳长度。向左摆动时钢管与偏心轮联动。通过偏心轮的跟随转动补偿绳子的长度。

补充内容 (2016-2-4 19:22):
啊啊怎么积分成负的了

网友:
有没有人解决了呢,共享下

网友G:
这个很有意思,个人想法,大家看看可行吗?
1,加装一个偏心轮,钢丝绕在偏心轮上,偏心轮直径计算出来,当钢管在垂直方向是偏心轮上钢丝绕在最高点,偏心轮最也要安装在最高点。。
2、假设钢丝为顺时针缠绕,钢管向右摆动时,钢管绕偏心轮旋转,可以达到补偿钢丝长度的目的。
3、当钢丝绳向左侧旋转时,钢管与偏心轮联动,通过偏心轮旋转补偿钢丝长度。

网友(点评):
这就是凸轮

网友H:
补偿的长度:BC=R(1-COS(θ))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很有意思,个人想法,大家看看可行吗?
1,加装一个偏心轮,钢丝绕在偏心轮上,偏心轮直径计算出来,当 ...

这个方案有一定的可行性。

网友:
双摇杆机构可以实现近视水平,可以参考鹤式起重机的原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补偿的长度:BC=R(1-COS(θ))

估计lz要在范围内的任意角度保持水平,补偿量是角度的函数。使用凸轮可以实现,但尺寸可能不小。

网友:
参考下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不符合lz工况。

楼主(2016-03-04):
谢谢给我的答复,最终确定下来的方案如下图:
摆动用气缸驱动,摆杆上安装导轮,导轮带动滑轮拉动钢丝绳,导板根据需要补偿的长度与角度的关系确定形状,目前已安排制作,最终使用效果如何等使用后再回复。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给我的答复,最终确定下来的方案如下图:

摆动用气缸驱动,摆杆上安装导轮,导轮带动滑轮拉动钢丝绳 ...

LZ希望达到的水平误差在多少?

网友:
我觉得曲臂连杆机构加凸轮可以完美解决楼主的问题吧
具体的构想需要楼主自己去琢磨了

网友(点评):
lz的应用要求管中穿钢丝绳。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希望达到的水平误差在多少?

上下误差20mm左右都可以

网友(点评):
摆角最大多少?

网友(2019-07-28):
引用 楼主:
谢谢给我的答复,最终确定下来的方案如下图:

摆动用气缸驱动,摆杆上安装导轮,导轮带动滑轮拉动钢丝绳 ...

lz的方案很新颖,实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