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设计液压站的老友吗?小弟碰到个头疼的问题

楼主(2016-02-01):
简单介绍下,我现在弄一台定做的油压机,其他部分都好弄,就一个液压部分难做,要求是吨位30吨,油缸做往复运动,行程可控,通过电子光栅尺设置,每次油缸的动作行程误差不能超过5个丝(正负0.025mm),怎么弄都不行啊,电子尺感应到位后,油缸活塞杆会有缓冲,控制不到那么高德精度,找老友帮帮忙,想想辙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哈哈,上伺服,

网友(点评):
别只做方向指导,给个具体设计可以吗。

网友:
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用电子尺测量信号控制是不是“闭环”?

网友:
从楼主的叙述看,有概念不清楚的地方。液压在适用范围内,油液可以认为是不可压缩的,不存在“电子尺感应到位后,油缸活塞杆会有缓冲”这个事,出现的现象是电子信号给出后油路切断的机构精度不行的结果。
液压缸的行程多少,说到底是个向油缸输入的油液量多少的事情。
楼主的油缸出力是30吨,但没有液压压力。
如果液压系统压力为16MPa,油缸单活塞杆推出出力,则缸径为160。
油缸行程0.025,则油量应该是0.5(立方厘米)。
不知道楼主的具体工况和现在的方案,但道理只有简简单单的这一点。楼主有本事把进入油缸的油量控制精度做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思路一样,0.05x缸径 /预计动作时间就是流量,快速阶段用常规电磁阀,在到位前用高相应速度的阀切换到高精度小流量的阀 让油缸慢慢前进 到位后停止,如果缸径太小 估计也很难控制

网友(点评):
先生为人认真敬业是我辈学习的楷模。

网友:
可能是电磁阀有泄露,或者阀芯响应速度的问题。
阀组上装了液压锁没?

网友:
油缸的摩擦一致性,泄漏一致性,还有光栅检查到之后的响应,换向阀,每次换向泄漏的一致性,都无法解决,在这些问题都解决的基础上,你要加可变小孔节流去调,你的系统都无法解决

网友(点评):
油缸无泄漏是一定要保证的,其它都可以不考虑。

网友(点评):
嘿,有点意思了,这一致性叫什么?

网友(点评):
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点评):
那么理解导轨爬行,你还有问题?

网友(点评):
刚性不足或者阻力大,要把“让”走完

网友:
楼主现在用什么方案?先说方案再说别的。

网友(点评):
NAGEL的,不知道买那家的,只有订货号

网友(点评):
NAGEL的,不知道买那家的,只有订货号

网友A:
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是油缸,活塞杆连一个同步齿形带,皮带轮连位置伺服反馈阀

网友(点评):
这个倒没关系,你用编码器是需要这样,好防护。用直线尺就不用了。用光栅防护是个麻烦事而且对气源要求高。有可以内置在活塞里的位置反馈。

网友(点评):
恩,对的,只是位置反馈的途径不一样

网友(点评):
你们家估计用的是伺服阀,MOOG的吧。

网友(点评):
问一下,这样做可以达到的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点评):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点评):
哦,珩磨往复轴。去年在三星见的瑞士内磨往复轴就是MOOG的伺服阀+西门子840D的液压控制模块+油缸+光栅尺的方案。

网友(点评):
珩磨,老式的都是用液压的,新式的都是用伺服电机加丝杠滑台,但是控制磨块是格林自己开发的,他们说西门子的受不了

网友(点评):
两位讨论的和楼主的问题是一回事吗?看着有点糊涂。

网友(点评):
哈哈,老师不是汽车行业的,我们谈的从伺服阀,扯到品牌,又从品牌扯到珩磨机,又从珩磨机扯到珩磨工艺,又从珩磨工艺扯到珩磨的冲程机构

网友(点评):
螺旋大侠高人呢,在磨削领域,绝对是机电通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我们怎么做的,我们是油缸,活塞杆连一个同步齿形带,皮带轮连位置伺服反馈阀

问一下,这样做可以达到的定位精度是多少。

网友:
一帖两投不好玩!
控制方式实在太多,归结起来就是彭老师说的,怎样精确控制流量问题,选什么控制还要结合压机工艺确定,根据精确定位区间能搞出个数学模型往后的方向方法会捷径很多。

网友:
我的想法就是,在液压快要到达指定位置时候先减速,缓慢到指定点可以减小系统震荡造成的误差。

网友:
@螺旋线
我对珩磨工艺完全不懂,只知道涨开去磨的,螺旋冲程,内在的就不懂了,NAGEL和格林其实在技术上是一家,不知道他们的技术含量在哪里,肯定是对珩磨工艺的理解

网友(点评):
工艺当然很核心,关键得有实际的机构来保证工艺。比如,最小进给当量是多少?一下涨1微米和10下涨一微米,结果完全不同。往复换向的平稳度,DUANGDUANG 冲击,能珩好才怪。确认往复是丝杠而不是直线电机?

网友(点评):
还有“刀具”磨损自动补偿,涨开的“力道”控制等等,这东西越来越高级了。

网友(点评):
格林2015款的珩磨机,INA还是力士乐的。是用气检来测孔径进行补偿的,最开始上下冲程是油缸,粗涨是油缸,精涨是减速机,现在都是电机了,没有油缸了,当时NAGEL我见过2014款的,还是液压的,估计是看客户需求,

网友(点评):
格林2015款的珩磨机,INA还是力士乐的。是用气检来测孔径进行补偿的,最开始上下冲程是油缸,粗涨是油缸,精涨是减速机,现在都是电机了,没有油缸了,当时NAGEL我见过2014款的,还是液压的,估计是看客户需求,

网友(点评):
用电来取代复杂的机械与笨重的液压,已经是大方向,尤其是所谓柔性制造系统。精度高,灵活。好像连磨料或油石等“卡”在里面了,也能监测出来。不太熟悉这类机床,老式的知道些。

网友(点评):
所以你学电控比学机械要有出息。越往后越明显。

网友(点评):
还是修主轴吧,电,在国内身价特低了,哈哈

网友:
大侠还会拼音呀!

网友(点评):
俺也不想啊,打不出成/龙啊,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