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液压老友在吗?请教个问题,崩溃了

楼主(2016-02-01):
简单介绍下,我现在弄一台定做的油压机,其他部分都好弄,就一个液压部分难做,要求是吨位30吨,油缸做往复运动,行程可控,通过电子光栅尺设置,每次油缸的动作行程误差不能超过5个丝(正负0.025mm),怎么弄都不行啊,电子尺感应到位后,油缸活塞杆会有缓冲,控制不到那么高德精度,找老友帮帮忙,想想辙

网友:
分段减速?

网友(点评):
完全不可控啊,

网友(点评):
处士给个办法?

网友A:
能否确定缓冲的动作距离?在定位时减掉这部分误差。

网友(点评):
每次误差同方向并且数值差别达到所要求的精度,你的建议才有用。

网友:
位移传感器,压力传感器,触摸屏,保护装置。油缸运动测量不同位置的压力采集多组数据,取均值

网友:
5丝的 位置偏差  可以换算到流量增加体积  比如说是多少毫升 除以预计时间就是慢速控制流量,  然后在中途加设一个位置传感器,到位后切换到小通径高精度高相应的流量控制阀 慢速前进,到位后停止 ,如果缸径太小估计会很难实现。

网友:
我来仔细阐述一下电子尺发信号后的事情,如有失当,请道友们指正。
电子尺发信号给PLC,电磁阀收到信号进行切换,当它切换的时候,可能有那么几十毫秒的迟滞,这个迟滞的时间,活塞杆仍然在前进,然后电磁阀切换成功了,但它可能还在小量的漏油,但是短时间还看不出来。

我来提供一个思路,油缸进油改成两路同时,一路大通径电磁阀油管,一路小的加大节流,活塞杆到接近95%的位置的时候,切断大通径油路,小通径大节流油路继续供油直到走满行程。

网友:
直接用普通的节流阀和阀组速度切换,从而达到任意位置停止,在低定位精度场合可以用一下,高精度并不适用。你要用伺服阀和运动模块做精准控制,这个东西几万块没了。楼主查看一下样本,通常阀芯反应时间0-50ms,这个时间液体通过量并不可控。精确的液压回路控制,唯一的核心就是利用液体不可压缩,并且定量控制才能做到高精度定位。

网友:
  伺服液压控制系统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先看看合同的技术文本如果合同写的好可能是不对版走纠纷吧,如果东西对厂家来人调试。如果合同和钱的问题。就认了吧不是伺服很难,光电尺只是其一部。

网友B:
现在压根就没人了,即使有,收你20万,你干吗?把你机械贵,把你机械利润都吃了,最后还是玩不成。

网友(点评):
说的对,你掏钱,998大侠肯定能给你结果。你不掏钱,论坛上别人说的,你敢信吗?

网友:
靠液压解决此问题,成本太高,可参考轧钢厚度的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压根就没人了,即使有,收你20万,你干吗?把你机械贵,把你机械利润都吃了,最后还是玩不成。

最讨厌这种答非所问的回复,你觉得你的回复对楼主有1毛钱的帮助吗?

网友(点评):
别讨厌。在论坛上求助,应该详尽告知工况、现处理手段、遇到的问题。需要诚心诚意邀请讨论,然后大家才能一起找到解决方法。像楼主这样藏着掖着,惊鸿一瞥,不愿互动的态度是不可行的。

网友:
楼主有兴趣可以加我好友  我去年做过一套。
这里不方便讲

网友:
想必楼主的油缸对速度也有很高的要求。

网友:
推挽电路工作原理:输出既可以向负载灌电流,也可以从负载抽取电流。

网友:
0.05确实难!楼主也该把主要技术参数贴出来嘛,速度,加速度,缸径,泵流量……

网友(点评):
什么参数都没有,聊个毛线

网友:
不知道油缸直径多大呢

网友:
我们以前做过的拉力机上的,没有这么精确,但是工作时也是要求开始时动作快些,等快到设定值时,速度降到很慢,直到达到设定拉力值

网友:
用比例阀就能实现这个功能。
我推测问题不是在于技术,而是费用。楼主想用普通阀的费用实现比例阀的功能。

网友:
这个精度的位置控制需要用到高频响的伺服比例阀 或伺服阀 而且油缸也需要用伺服缸

网友:
也接手过类似案例,放弃了。

网友:
楼主带着问题2月1日在论坛注册,注册后在本版块和[机械加工]板块同时发了两个一波一样的求助帖。
然后,按所发帖子左边的信息栏,看到曾在2月3日登陆过论坛。应该只是看看没有符合他心意的回帖就离开了。
楼主的问题有难度,但以论坛众多大侠的水平,应该可以给出可行方案。
不过真心求助,你至少应该把工况、现用方案和问题所在具体说一说,与社友互动,表达一下你的诚意吧。
虽说技术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一张纸,点破了没什么稀罕,但凭什么你一开口别人就得奉送给你?

网友:
你现在仅仅实现了测量环节 的 性能,但是测控是一体的,测量只是控制的前提,要达到你要求的精度,对控制策略有很高的要求,并且要考虑液体的压缩性,我是搞流体控制的,可以交流QQ:913766971

网友:
采用MOOG的伺服阀来进行控制,可以达到你所要求的精度。

网友:
采用MOOG的伺服阀来进行控制,可以达到你所要的 要求。

网友(2016-05-23):
轧机压上缸比你那精度还高,和你那原理基本一样,你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
用伺服,还算好做
还要看速度吧

网友:
控制阀用高精度的。 惯性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众所周知。

网友:
我回复就是为了赚点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确定缓冲的动作距离?在定位时减掉这部分误差。

看下液压原理图里  ?可发原理图,看的明白清楚

网友:
可发个液压原理图,看的明白,清楚。

网友:
建议楼主用机械限位装置,电路限位肯定没机械限位来得实在,其它的不细说

网友(2016-07-03):
这么高精度估计用伺服阀吧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死限位,如果产品单一是可以考虑的!
目前据说液压伺服闭环控制能做到,但成本很高,电气控制要求就更高了,必须对液压很熟悉的电气工程师。
我们也遇到和楼主类似的问题我们的要求低一些,伺服油缸供应商给的报价比普通油缸贵两倍以上,最后选择的是普通油缸加进口比例阀做的!
但是快进的距离不是很稳定,工进还是可以的,能达到0.1以内,

网友:
伺服液压系统吧

网友(2016-08-10):
   正负0.025mm的定位精度 需要用高频响的伺服阀了      如果每次前冲量固定的话可以考虑采取提前停止的措施

网友:
对于液压执行缸这个运行精度要控制到+/-O.O25mm实在是很难。差不多是细点头发丝的直径,粗点的头发丝直径在0.08。不大可能做得出难度与缸径成正比。

网友:
油压做到这个精度不容易,感应开关,控制器,流量控制必须都达标才能!

网友:
上比例系统吧

网友:
可以实现,但是速度不能太快,每秒几毫米时配合比例流量阀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