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用 matlab 做数据

楼主(2016-02-01):
function ABCk1 %圆弧包络线  阴推阳   20160131
clc
clear
t=linspace(-0.2401727,-0.65911,200); %原参数范围
%t=linspace(-1.608786,-1.35,100);
i=4/6;k=i+1;
a=95.937985;b=8.801204;A=100;r=60;
q=-(t - asin((b*k*r*cos(t) + a*k*r*sin(t))/(A*r)))/i;  %
x=A-(A*cos(q) - cos(k*q).*(a - r*cos(t)) - sin(k*q).*(b + r*sin(t)));
y=cos(k*q).*(b + r*sin(t)) - sin(k*q).*(a - r*cos(t)) + A*sin(q);
z=0*t;
plot(x,y,'-go') %方便查看点的间距
ABk1=[x',y',z'];
vpa(x',8)  % 输出8位数值  20160201修改
save ABk1.txt ABk1 -ascii
% 用 matlab 做数据

function ABCk2 %圆弧包络线
clc
clear
t=linspace(-0.6981317,0.65911,200); %原参数范围
%t=linspace(-1.608786,-1.35,100);
i=4/6;k=i+1;
a=40.60035549;b=-34.06774331;A=100;r=10;
q=(t + asin((k*(b*cos(t) - a*sin(t)))/A))/i;
x=A-(A*cos(q) - cos(k*q).*(a + r*cos(t)) - sin(k*q).*(b + r*sin(t)));
y=cos(k*q).*(b + r*sin(t)) - sin(k*q).*(a + r*cos(t)) + A*sin(q);
z=0*t;
plot(x,y,'-go') %方便查看点的间距
ABk2=[x',y',z'];
save ABk2.txt ABk2 -ascii
% 用 matlab 做数据

function ABCk3 %圆弧包络线
clc
clear
t=linspace(-1.59196897,0.30879537,500); %原参数范围
%t=linspace(-1.608786,-1.35,100);
i=4/6;k=i+1;
a=57.06675156;b=18.20428153;A=100;r=3.1;
q=(t + asin((k*(b*cos(t) - a*sin(t)))/A))/i;
x=A-(A*cos(q) - cos(k*q).*(a + r*cos(t)) - sin(k*q).*(b + r*sin(t)));
y=cos(k*q).*(b + r*sin(t)) - sin(k*q).*(a + r*cos(t)) + A*sin(q);
z=0*t;
plot(x,y,'-go') %方便查看点的间距
ABk3=[x',y',z'];
save ABk3.txt ABk3 -ascii
% 用 matlab 做数据

网友A:
图像呢?怎么不搞个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像呢?怎么不搞个图出来。

图形来了

网友:
只当成高级计算器用的; 楼主画什么东西?

网友B:
有没有模拟数控加工过程的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模拟数控加工过程的软件?

加工简单的很  计算出刀具就好了     不需要模拟软件

网友(2017-12-29):
图形生成还可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