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导程/2π=?

楼主(2016-02-02):
这个数据是什么啊?   导程/6.28

网友A:
导程乘以螺旋数等于螺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导程乘以螺旋数等于螺距

螺距*头数=导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程*头数=螺距吧?

一个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意思啊

你确定是一个意思?

网友:
螺距*头数=导程  跟  导程*螺旋数=螺距  是一个意思?

网友C:
螺杆轴向位移L=φ*S/2π(mm),φ为螺母转角(rad),S为导程(mm)

网友:
这个应该在丝杠计算推力时候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杆轴向位移L=φ*S/2π(mm),φ为螺母转角(rad),S为导程(mm)

我明白了,是丝杠转动每rad,轴向进给的量

网友(2021-01-08):
引用 网友B:
螺距*头数=导程吧?

导程=头数×螺距

网友(2023-04-17):
这个要从弧度的定义来推导:当弧长=半径的时候,这个角度对应的就是1rad。
这儿p/2π的意思就是每旋转1rad进给的距离,
根据上面弧度的定义,半径r旋转1rad对应的弧长就等于r,
所以此处,弧长可以与进给距离等效。

自己去搜一下弧度的定义,然后画出图来一看就明白了,这儿用文字描述有点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