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中多实体上做的拉伸切除如何镜像后仍在多实体上切除?

楼主(2016-02-02):
inventor,现在有一个多实体,在上面做一个草图,同时切除这些多实体,而这些多实体的另一面也有这样的切除,使用镜像时,为什么只能选择一个实体,而不能把所有实体都选上,因此镜像后一次只能切除一个实体,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可以同时镜像把需要的多实体都切除出来?

网友A:
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通过特征操作
拉伸切除两次

第二个办法是学会对实体进行操作
草图拉伸,拉伸出的实体是想要切除的部分,镜像实体,现在原有零件上多出了两块实体,在这过程中,一直取消合并实体的选项,这样得到拉伸出的实体,镜像出的实体与原有实体想嵌套的零件,选择插入,零件,特征,组合选项,或者在直接编辑中选择组合,操作选项是在原有实体中删除实体,原有实体选择原来零件中的几个实体,要删除的实体选择刚拉伸和镜像形成的实体。

第一个办法是不需要学习成本的,但是建议更深层次地学习一下,因为越是看似复杂和难学的办法,越能培养处理问题的共性,最后祝学好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通过特征操作
拉伸切除两次

不好意思,我说的是inventor,不是SW。

网友B:
在主操作界面不能选择的话,你看看在左边的浏览器栏能不能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主操作界面不能选择的话,你看看在左边的浏览器栏能不能选择

也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陈老师回复,但是我要镜像的是切除特征,是一个草图同时在不同实体上切除,镜像选择时只能选上一个实体,而其他要切的实体选不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陈老师回复,但是我要镜像的是切除特征,是一个草图同时在不同实体上切除,镜像选择时只能选上一个实 ...

如果您坚持不按我说的做,就坚持不能解决您的问题,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您坚持不按我说的做,就坚持不能解决您的问题,嘿嘿

您说的不是镜像实体吗,我说的是镜像那些切除的特征,实体是被切的,这些实体是不需要镜像的。如图,简单做的一个例子,这三个孔要镜像,但是在选实体的时候只能选择一个实体,也只能在这个实体上打一个空,要想打其他两个孔还要重复操作。而我真正要做的那个模型很复杂,如果一个个重复镜像切除,会很麻烦,所以想知道有没有简单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不是镜像实体吗,我说的是镜像那些切除的特征,实体是被切的,这些实体是不需要镜像的。如图,简单 ...

那就只好在草图级别镜像了

楼主:
看来只能想法再做出一份草图,然后再切除一次了,或者使用镜像一个个切除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来只能想法再做出一份草图,然后再切除一次了,或者使用镜像一个个切除了。

就是说,您觉得草图镜像不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您觉得草图镜像不妥?为什么?

您的意思是在做草图时镜像需要的特征,还是把整个草图镜像到需要的面上?在画草图时,镜像之后不还是在这个草图里吗,像我举的那个例子,第二次切除是需要在不同的面上,没法实现啊。而在需要的面上,直接把整个草图镜像过来,可以吗,没找到这功能啊。

网友D:
多次镜像,前几天inventor回访,我提的问题,没回复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次镜像,前几天inventor回访,我提的问题,没回复

您这个“多次镜像”具体是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您这个“多次镜像”具体是啥?

您好,是指如果一个切除特征(包括孔)作用在多个实体,当要镜像时,每次只能选择一个实体,镜像多次。
而且切除特征每次也只能选择一个实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是指如果一个切除特征(包括孔)作用在多个实体,当要镜像时,每次只能选择一个实体,镜像多次。
...

是的,这就是Inventor研发者偷懒的结果,而且也是楼主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
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多实体”应当是选择集?还是单选?
Inventor认为是单选,而不是Inventor不能做选择集。遍历选择集完成某种计算处理,是任何CAD软件的基础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就是Inventor研发者偷懒的结果,而且也是楼主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根源。
也就是说,这个“目标多实 ...

嗯,inventor细节上有些小问题,但遇到很麻烦,比如草图标注投影基本面每张草图都必须重新投影,而且引用时面投影长度不会自适应,公司总部开发个小插件用来确认投影特征的来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inventor细节上有些小问题,但遇到很麻烦,比如草图标注投影基本面每张草图都必须重新投影,而且引用 ...

inventor细节上有些小问题?【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属于基本功能上的大问题。就像我说的:“遍历选择集完成某种计算处理,是任何CAD软件的基础功能”。这些问题都是研发者没有“总工程师”的角色,同时又对机械设计很外行造成的】

各位应当注意的是,在多实体机制出现后,与之相关的功能,在许多年之后多数仍旧没能跟上。所以多实体的概念很好,可惜一直是个瘸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nventor细节上有些小问题?【我不这样看,我认为这属于基本功能上的大问题。就像我说的:“遍历选择集完 ...

嗯,是的,老师说的是。
上次inventor总部的老外回访,不过他到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公司设计数据的管理流程。我提的一些问题,他自己试了,说以后回去看看。公司过段时间升级到2015.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嗯,是的,老师说的是。
上次inventor总部的老外回访,不过他到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分析公司设计数据的管理 ...

这种回访能否起作用,关键看来人对您的问题能不能听懂。
能否听懂的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语言,而在于双方对机械设计的理解是不是具有类似的基础。您对外行说的问题,他很难理解。
这可能是所有CAD软件的研发者与用户沟通中最大的、难以逾越的障碍,所以软件的进展远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回访能否起作用,关键看来人对您的问题能不能听懂。
能否听懂的关键不在于说什么语言,而在于双方对 ...

是的啊。
建模的规范性很重要,决定以后编辑是否方便。
inventor的关联能力还是比较强,1.基于fx参数表2.衍生3.自适应4.跨零件投影5.对象复制6.三维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