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筒焊接怎么保证对中性

楼主(2016-02-02):
      这幅图上中间是立方体框架(已焊好),两边是薄壁(4mm)空心圆筒,现在要焊接起来,而且必须保证两边的圆筒同心,对中性好。这个可能要做个夹具,想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简单点的办法来解决。比如说能用车间常见的一些小东西做个简单夹具之类的。

圆筒和框架焊接

圆筒和框架焊接

网友A:
用车床做工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床做工装用

三抓卡盘只能夹一端,另一端呢

网友:
这个架子全是四边行,自己就会变形,不知道楼主要求的同心度怎么样。要求高的话,焊厚点的管子,再上车床加工对心,不过架子还得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抓卡盘只能夹一端,另一端呢

顶尖

网友B:
设计这个产品时没有考虑工艺性吧?
最粗俗的办法,两边先焊接壁厚大一点和直径大一点的管子,然后车一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计这个产品时没有考虑工艺性吧?
最粗俗的办法,两边先焊接壁厚大一点和直径大一点的管子,然后车一刀。

这个方法可行性高

网友C:
对中性不高的话,两边做个卡盘卡着圆筒;一边可移动;把做好的架子往中间摆上,然后焊接

网友:
这个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中性不高的话,两边做个卡盘卡着圆筒;一边可移动;把做好的架子往中间摆上,然后焊接

您说的让我想起了一种双主轴车床,就是有两个卡盘的车床,这个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D:
这个设计有问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设计有问题哦,

老板亲自设计的,我能说它不好吗,虽然说它确实不好,我在只能把这不好的东西尽量做好。

网友:
有问题该题还是要提的。老板不怕他

网友:
有时候老板也需要委婉的建议、

网友E:
楼主啊这个误差多少,能不能在其(框架)内部贯穿一根轴同时将两边的圆筒钻孔,焊完后只需切掉框内的轴,这就能保证同心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啊这个误差多少,能不能在其(框架)内部贯穿一根轴同时将两边的圆筒钻孔,焊完后只需切掉框内的轴,这 ...

嗯对,这也是个方法。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