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工位分度盘,下面的电机一定需要刹车吗?

楼主(2016-02-02):
现在有一套四工位的转台,电机加减速机驱动,通过四工位分度盘连接转轴,转轴连接转盘,转盘和负载共计150KG,电机罗尔西的电机,减速器减速比1:2.54*20,分度盘4工位,转盘转速2s转90°,也就是转一个工位2s,我对分度盘不是很了解,想问一下电机一定要带刹车吗?因为负载还比较大如果不带刹车靠分度盘制动,对分度盘的寿命影响有多大?还有分度盘自锁的扭距能有多大?

四工位转台

四工位转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电机没有用变频器控制。
其次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这么大惯性的负载,靠变频器制动电机和负载,可 ...

老乡,精度的高低取决于分割器,与马达有没有刹车无关,如果你担心过冲,常采用的办法是多加一组传感器,提前减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电机没有用变频器控制。
其次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这么大惯性的负载,靠变频器制动电机和负载,可 ...

负载大不大是相对于转台来说的,如果转台选的合适,就不存在大的问题。
刚看到你这个问题,我只知道答案:刹车是默认选项。
但是不知道原因,特意咨询了供应商,答复是这样的:
正常运行的时候,刹车不起任何作用,完全依靠变频器使转台减速(加速都没问题,减速就更加没问题)。只有当拍下急停按钮的时候,刹车才闭合,使转台快速停止

网友:
不需要带刹车,因为分割器不是靠刹车来停止。就算带了,人家一按“运行准备”,你的刹车就一直打开了。

网友A:
正常运行的时候刹车是一直打开的,启动和停止都是依靠变频器来实现的
只有当你拍下急停的时候,刹车才会闭合,从而保证快速停止

网友:
不需要吧,变频器能控制启停

网友(点评):
首先这个电机没有用变频器控制。 其次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这么大惯性的负载,靠变频器制动电机和负载,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运行的时候刹车是一直打开的,启动和停止都是依靠变频器来实现的
只有当你拍下急停的时候,刹车才会闭 ...

首先这个电机没有用变频器控制。
其次如果用变频器的话,这么大惯性的负载,靠变频器制动电机和负载,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B:
90度有无精度要求?这个很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90度有无精度要求?这个很重要的。

有精度要求,我现在想知道的是针对我这个工况有没有必要装带刹车的电机,原因是什么?

网友B:
精度要求高,就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要求高,就需要。

精度要求高,就需要?原因是什么?能解释一下吗?
我们买的分度盘精度已经足够高了,有没有刹车根本不是是提高运行精度的原因

网友C:
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用伺服电机,用普通电机都带刹车的。
刹车两个作用,一个是防止电机过冲,当传感器感应到位,PLC给出停止信号到电机停下来,电机还会过冲很多圈,当停留角比较小,减速比小,传感器感应范围也比较小的时候,就停不准了。二是防止停机状态位置跑位,位置跑了所有机构都要复位,很麻烦的。
没有刹车的话也能用,前提是减速比大,传感器感应范围也大。
看你这个机构和负载,电机应该是不停地启停启停,所以应该是270度的转位角,只有90度停留。速度不快还好,速度快了稳定性就不行了,所以最好加刹车。

刹车跟分割器负载无关,只要按盘大小、负载和速度计算出来的结果选型,分割器寿命完全不是问题。静止的保持力你查出力轴静态容许扭矩,然后按你的工况算下。

网友:
刹不刹车,这种都不甚理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用伺服电机,用普通电机都带刹车的。
刹车两个作用,一个是防止电机过冲,当传感器感应到 ...

谢谢指导,请问一下,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有激磁,三相交流电机有激磁吗?

网友:
分割器走的是凸轮轨迹常转的,普通电机也不能频繁启停。

网友(点评):
我这个机构不需要频繁启动,大概1分半钟启动一次,一次运行时间大概3秒钟

网友:
不用带刹车,要带编码器或电子凸轮+探头

网友:
分割器里面的结构类似涡轮蜗杆机构,马达不需要设置刹车的。

网友:
垂直的机构才需要刹车吧, 防止突然断电下坠,
平时刹车是没什么用的

网友:
如果惯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刹车,

网友(2017-04-11):
能打这份三维图图纸给我吗?我Q944024388

网友:
电机的制动靠什么完成?

网友(2017-07-05):
凸轮分割器,每个工位都对应着转轴某个固定的角度范围,电机只要在一定角度范围内停下来,工位依然是准确;
凸轮是轴向的,不是常见的平面凸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负载大不大是相对于转台来说的,如果转台选的合适,就不存在大的问题。
刚看到你这个问题,我只知道答案 ...

个人拙见,刹车的作用是防止掉电使用,比如垂直场合应用,刹车有无对运转中电机的性能无影响

网友:
不需要的,没啥用

网友:
刹车一般用在失电后有运动趋势的场合。例如升举机构,失电后有跌落的趋势,会掉下来。平面的话没有特殊受力是不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