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弹性力学小变形假设

楼主(2016-02-02):
弹性力学的假设物体一般为小变形    但是遇到大变形假设还成立吗   遇到大变形怎么解决

网友:
弹簧的变形小吗?

网友A:
刚体的变形都是小变形,大变形的话就是破坏了

网友(点评):
刚体是不变形的,至少要是弹性体才是可以变形的

网友:
楼主搞清比例极限和弹性极限两个概念自然就明白小变形假设了

网友:
大变形的话,的确是比较麻烦了。使用的知识就要从材料力学变成大变形弹性力学,那就很强的非线性问题了,就像板壳之类的了。像E, G之类的量,就会有新的处理方法。总之就复杂了,没事儿还是有小变形来做吧。

网友:
变形大了就涉及到非线性,弹塑性过程,再大就有断裂过程

网友:
弹性和塑性的区别?

网友:
当然不成立啦,假设的误差只影响其很小的区域,因而不会造成大的计算结果误差。大的变形就是塑性力学的范畴了

网友(点评):
简单说两句不很‘严谨’的话,就是变形必须控制弹性极限以内,并且只能用一部分,弹性极限都不能用满了,用到极限,就没有线性关系了,跑出线性关系以后,弹性力学的各种假设就失灵了,就不再是弹性力学了,

网友(点评):
大侠 弹性阶段就没有大变形吗

网友(点评):
接着8爷说的说两个概念。应变同累积变形里量。弹性力学的假设描述的是应变,而不是最终我们看到的累积变形量。必须知道,弹性变形的本质是分子、原子的晶格拉伸,这个移动量是极其有限的,不会超过一个晶格尺寸

网友:
结构件不都用弹性阶段吗?即使塑性分析也只是屈服阶段。弹性阶段和屈服阶段变形量非常小,实际的弹性直线非常接近y轴。到了大变形强化阶段,冷作硬化加工才涉及到吧。

网友B:
有些物体是弹性体,弹性模量比较小,列如弹簧,就不能使用材料力学的小变形理论来分析了。。

网友(点评):
是的 我也觉得你说的有道理

网友(点评):
呵呵,你理解应变的概念吗?

网友(2016-03-09):
引用 网友A:
刚体的变形都是小变形,大变形的话就是破坏了

刚体应该也是变形的,只是说收到的应力大小问题,然后变形吧。

网友(点评):
刚体就是假设不变形的理想物体,是没有形变发生的

网友:
看来很多人不明白变形是相对概念,所以有应变的概念。看来好像有些朋友没有理解为什么要有应变这个该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物体是弹性体,弹性模量比较小,列如弹簧,就不能使用材料力学的小变形理论来分析了。。

那我问你理解应变吗?

楼主:
弹性体的大应变就是几何非线性研究的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