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图纸怎么看,看什么?

楼主(2016-02-02):
楼主新到一家公司,接手别人的设备,有solidworks三维模型,也有出好了的工程图,现在想快速消化这台设备和图纸,请问该理清哪些关系?
这么说吧,如果我拿到一块电路板,原理图,程序,我肯定先看原理图,分析其cpu型号,外围电路,特殊传感器,网络模块,看程序时先分析主程序,再分析子程序,搞清楚变量逻辑关系。
那么一台新设备机械图纸改该按什么流程看? 重点看哪些?  一套机械图纸你们着重看那些内容? 理哪些关系?

网友:
先看装配图。

网友:
动力传动路径,装配图

网友:
先找Bom,筛选出一级部件,逐层往下看。看的过程中,哪些是自制件,哪些是外购件,哪些是选择件。做到心里有数。
看到零件的话,材料,数量,外形尺寸,必不可少。对着部装往上一级看。有公差配合的地方尤其注意。一个装配体,要知道安装顺序。
好的结构多看几遍,觉得不妥的地方,想想自己可以怎么改进。
如果有气路,电路图。更加好,看看怎么运行的。不懂地方做标记,先自己百度想,不要一上来就跪求。实在有困惑的,发帖求助。
祝你顺利。

网友:
同意楼上,根据组件关系看各个功能模块

网友:
你的意思你对机械设计一窍不通,那只好祝福楼主了。因为我们所有的建议都是建立在你也是机械专业出身,有专业基础的依据上的,如果什么都没有,那就什么都没有。

网友:
无它,观其形,明其理,晓其数。

楼主:
我是楼主,非也,我是纯机械设计专业出身,正宗的机械学生毕业,只不过没有机械设备设计的实战经验,没有做过一个完整的机械设备,以接触机械还停留在二位装配图,二位零件图的时代,如今想重操旧业,所以问有实战经验的机械工程师你们怎么快速消化一台机械设备的图纸?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楼主,非也,我是纯机械设计专业出身,正宗的机械学生毕业,只不过没有机械设备设计的实战经验,没有做 ...

不可能一下子成为胖子的

网友:
先找这个产品的配置表,根据配置表查阅各个模块的装配图,记下重要接口参数,如功率扭矩,重要外购件尺寸等。

网友(2016-04-07):
先看总装图,先对这台机器的总的结构有个大概印象,再看各个零部件之间的配合,哪些零部件跟哪些零部件之间是有配合关系的,再看零件图,了解哪些零部件是重点零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