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直进给可否用气缸代替伺服电机?

楼主(2016-02-02):
做一台小型专机,有个垂直轴,带动工作台(主轴,刀具)垂直进给。
本来是用伺服电机,但是一个电机加个驱动器就要不少钱。
想改成气缸带动工作台(主轴,刀具)垂直进给。
精度没问题,准备做一个机械限位。
不知大家有没有这样用过气缸或者看别人用过的。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A:
气缸的这个结构应用很广,不知适合不适合你的机构,你说的太简单了,不好判断。

网友B:
你搜一下速技能,也许就是你想要的。在钻孔专机上有采用

网友:
你的运动精度有多高,气体有压缩性的,运动过程中可能达不到你想的效果,简单的举升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搜一下速技能,也许就是你想要的。在钻孔专机上有采用

浏览了一下,没发现有用气缸座垂直进给驱动的啊
能帮我找一下给我发一下吗?

网友(点评):
http://sugino.net.cn/showtruecontent.asp?id=136实际你需要的是这个东西。然后再看看这个http://sugino.net.cn/showtruecontent.asp?id=179。它是整套提供,进给动力是气动,阻尼器调速。

网友:
不可以吧,首先,一般气缸的动作只有两个位置,你设计的机床进给动作只有两个位置?
然后你说采用机械限位控制位置精度?你进给的工程中不加工吗?用东西把气缸硬挡住,那工作台所产生巨大的震动,对加工精度没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的这个结构应用很广,不知适合不适合你的机构,你说的太简单了,不好判断。

真的有这么用的吗?  网上有没有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