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义尺寸和理论尺寸的区别

楼主(2016-02-02):
名义尺寸和理论尺寸有什么区别?

网友:
公称尺寸又叫名义尺寸,它是对零件设计时指定的尺寸。是标准中规定的名义尺寸,是用户和生产企业希望得到的理想尺寸,在这种名义尺寸之下,只有根据不同种类的配合,给定了不同的公差,这才是机械加工的实际掌握的尺寸。例如,图纸上注有一轴的尺寸为∮40(+0.2 -0.1),其中尺寸40就是公称尺寸。
对于要素的位置度、轮廓度或倾斜度,其尺寸由不带公差的理论正确位置、轮廓或倾斜确定,这种尺寸称为“理论正确尺寸”。
理论正确尺寸应以框格,零件实际尺寸仅是由在公差框格中位置度、轮廓度或倾斜度公差来限定。
所以你说的理论尺寸,是什么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