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发衣机

楼主(2016-02-02):
现在想做一台自动发衣服机器。
可以放100套衣服,一套包括上衣及裤子。衣服可以卷成一卷。
除了自动售货机的螺旋结构,还有什么其他好的实现方式没有??
全能的社区,谁有好的方法啊 ???

补充内容 (2016-2-2 17:19):
衣服不能有包装,最多用带子捆一圈。

网友:
这个不好弄

网友:
参考装盒机。药板、说明书什么的,一一装进去,衣服应该也一样,输送带运行一段依次放满一套

网友(点评):
能再详细点吗?现在是自动发放

网友(点评):
你在视频里可以查到,很多类似的,一条步进输送带,衣服、袜子什么的在不同的工位上,输送带每步进一次,放一件进去,凑齐一套发出,类似的有很多方法,不太清楚你们的具体情况,不一定合适,你可以参考下看看

网友:
衣服外面没有塑料筒包装吗?

网友:
弄很多小盒子组成“履带”,每个盒子里面放一套。
关键是还有哪些限制条件。如果没限制的话就很容易设计了。

网友(点评):
衣服不能有包装,最多用带子捆一圈。

网友:
就是一个堆栈,和机械手抓取,衣服叠整齐放站内,你可以搞类似格子柜一样的,3轴过去抓出来就是了,类似的有25kg包装机袋子的自动上料,都是从一个转盘式布料塔里抓出来。这个主要还是要看电气部分设计,比如ic卡,还有人机工程。这些不好弄,单达到功能机械部分很简单。

网友:
衣服不能有包装,最多用带子捆一圈。

捆成啥样,衣服之间会不会纠缠,如何one by one?

网友(点评):
有一种是装瓶子里的polo衫,如果搞成这种包装方式,其实和饮料机没区别了,如果是纸质的防尘服,可以压缩成“一块”,我猜想他这个应该有成型设备,如果先去摸索包装方式,估计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我估计外表不会“光洁”。

网友(点评):
LZ整点照片看看

网友:
如果用绳子捆衣服的话,可以用可松开的勾勾挂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