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控的电磁阀有一种是气复位的 是不是好用

楼主(2016-02-02):
单电控的电磁阀有一种是气复位的 是不是好用

网友:
觉得弹簧复位简单一些,反应速度要快一些

网友:
单电控电磁阀复位方式有:
1. 弹簧复位
2. 空气复位
3. 弹簧+空气复位

空气复位的话该阀门无法用于真空,且有最低开启压力,但通电、断电响应时间相比单纯弹簧复位要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