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塑机不能加料

楼主(2016-02-02):
注塑机不能加料,液压马达只能转1/4圈不到,油泵伺服驱动器就报警、停止输出了,御能的驱动器,显示ERR01,故障功率模块有短路电流。除了不能加料,其他功能如开合模、注射座前后、自动清料、射出等正常。加料瞬间指示表压力140,其他较小,40左右,自动清料和加料是同一个电磁阀,但螺杆旋转方向相反。怀疑是伺服器保护设定低,但面板没有调节按钮。驱动器有8年了,内部老化可能性大,阀也拆开看了,没卡住,但感觉只要稍偏,很卡涩,在中间的话,可以滑动。因为打开加料阀,几乎瞬间就跳保护,很难确定是不是卡死。% c# r2 `/ N8 P

网友:
不懂这个。以前我也弄个一段时间注塑机,从没遇到过大的故障,所以没学到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