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总结一下(上)

楼主(2016-02-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本人抛出魔方问题,是想让大家换换脑筋,并且本人最近也正在进行相应的研究工作。
不针对任何人,与你纠结的问题也没有太大关联,你不要想多了,哈哈。
至于本贴内容,本人不做任何评价,也不会浪费时间去评判是非。

网友(点评):
魔方是一个现成的定解东西,许多学数学的都玩过,你想说什么?豆丁文库,就有人分享了不少东西

网友(点评):
是想说你编程序了,用机器人控制动作了?

网友:
读了一下  请问你建的动系是哪个?是行星轮上的那个吗?

网友:
其实楼主的观点也没错,错就错在书本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前置假设,刚体的平面运动分解成一个绕基点的旋转和基点的一个平移”。这句话与自转的定义有冲突,因为按照那句话,凡是涉及基点运动的都应该归类为平移,去除了平移后的运动才能被认为是旋转。而自转的定义来源于星系,没有这样的分解,这就是大家各执己见的原因。楼主选择了用那个前置假设来理解自转,而博士选择了用星系自转来理解自转。你们都可以思考下到底谁对了呢

网友:
提醒楼主:关于第一条,你看清楚原帖的红字再作结论。
原帖基于“平面”,你这帖是“曲线”。
不要激动。

网友(点评):
呵呵,你确定看准确了我的表述了,你确定完整的看了那个帖子了?

网友(点评):
不要编辑,再仔细去看看原帖。那位,仅仅是谈的平面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仔细看一个东西呢?习惯了老师圈重点了吗?只能看到红字吗?

网友(点评):
原贴把红字的直线结论用在了曲线

网友(点评):
想想圆周率怎么得来的!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推导出来,直线,曲线那个结论都适用!

网友:
冒着被喷的危险回答,

楼主文章中的几个地方有问题:
首先,对于问题1当中,

不知楼主红线部分写的是要表达什么,但是我记得在西工大的教材中明确提到了行星轮与太阳轮,行星架之间的传动比,比如书中举过马铃薯挖掘机的行星轮系。

然后,对楼主所建立的第一个动系不解,不知建立的动系原因是什么?
按照齿轮坐标变换的方法,动坐标系O2应该与小齿轮固连,并应该与小齿轮一同转动,但楼主所建坐标系不与小齿轮一同转动
根据楼主的计算分析,这个动系是建立在行星架上,并且将其平移到了小齿轮轴心
而且楼主设小齿轮在动系下为ω2,则这个ω2与下一个模型中的ω2在绝对坐标系的大小不等!
所以得出的结论与下一个不同是很正常的.

最后,楼主在建立所谓   “纠缠坐标系”  ,在这部分过程中的计算过程有错误,
点B在绝对坐标系的速度V(B)=0;这个没问题
点B在相对速度为V(BO2)=r*ω2,
点B的牵连速度的大小没问题,但是写的不对,
此模型下的牵连点为O2点,所以牵连速度为V(O2)=(r+R)*ω1,
绝对速度=相对速度+牵连速度    这是一个矢量式
牵连速度与相对速度的大小是反向的,故得 ω2= 3ω1,而不是 ω2= -3 ω1。

网友(点评):
不解释,自己琢磨

网友(点评):
我把问题都写出来了,大家一琢磨心里就知道了

网友(点评):
关于你说的第一个问题,谈少齿差时会说,不要急

网友(点评):
后面的问题,你仔细看书,然后拆一个行星轮减速器,就明白了。淘宝上买个旧的玩玩,很便宜的

网友(点评):
正负值,谢谢指正

网友(点评):
坐标变换计算时的坐标系建立,参见我给998回复的一贴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1969&page=2#pid3403954 第13楼。

网友(点评):
还没说到坐标变换,所以,本帖是就原帖的既定问题展开说

网友(点评):
看东西,静下心仔细看,不要太着急

网友:
海鹏大侠,等后续你把坐标变换表达式在写下来,结论就很明确了。绕定轴线的转动和坐标系相对一个坐标系的移动(所说的纠缠坐标系)有人就很难变换理解。齿轮几何学开篇讲的就是坐标变换,否则后面齿轮原理就学不不通了。俺也认为第一个问题不成立。

网友(点评):
最近晚上一直在忙,前老板不久刚中标了一个项目,最近晚上一直在赶着计算论证。没有完整把整个帖子看完,后续再仔细阅读来龙去脉。

网友(点评):
不过看了你今天的晚上发的分析,思路与分析与俺当时看齿轮原理是吻合的,坐标变换表达式一出来,大家就统一了。

网友(点评):
拳哥太TM多了,好在我心态还算平和,呵呵

网友(点评):
这要是现实中,我都被淹死了,呵呵!

网友(点评):
以后,俺也长记性了,乖乖,看到别人跳坑,看一眼就算了。

网友:
刚看了另一个贴,好热闹

网友:
海鹏大侠,其实刘博士和LIAOYAO大侠都很明白分歧点在哪!他们都是把行星架的一圈转动导致行星轮相对于太阳轮自转的一圈也算在三圈里了,但这个相对的自转和行星轮绕自己轴心的自转不一样,到底那个相对的一圈自转算不算在三圈里?他们是以太阳轮的圆心为参考,而咱们是以行星的圆心为参考的,双方不把行星轮自转到底以哪个点为参考统一了,永远说不明白

网友A:
本来不想掺和你和Z大侠的争论,但看了Z大侠的帖子,觉得还是要给你提个醒。
针对第一个问题:量个同心圆,不同半径,同样圆心角对应的弧长不相等,这傻子都知道,还要用高等数学去证明吗????
说白了,你认为Z大侠的论点不对,还是对自转的认识问题。

Z大侠说的是圆弧O1O2等于圆弧A1A',半径OO1=3×O2A1,圆心角∠O1OO2=1/3×∠A1O2O' ,对应的弧长正好相等。这有什么问题吗?????
我实在忍不住,是看到你又在绑架我,用998帖子里的“啪”在否定 @zerowing 大侠。
我说对Z大侠的观点不做评价,是你们的争论我没有从头到尾参与,谁是谁非不评价。而且我觉得问题都说清了,不想参与这种毫无意义的争论,并不是要否定谁的观点。

本人的意思说明白了,你懂就懂 ,不懂就算了。本人也不会和你争论,实在是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是没仔细看他那个原贴。我跟你是在两个坐标系下说的两个问题,这个主题后面大段都是在说这个问题。至于到底该怎么用,咱先不争。他那个原贴,跟你给他圆场这个解释不同的。

网友(点评):
有这个共识就好,你们前边的是非我不评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不想掺和你和Z大侠的争论,但看了Z大侠的帖子,觉得还是要给你提个醒。
针对第一个问题:量个同心圆, ...

明白了,圆沿着一条曲线滚动,滚动角不等于转动角。绕出来了。

网友(点评):
行星轮绕自身的轴线必须三圈啊。

网友(点评):
都有计算公式,3圈,那时理解是小轮自转是2转,把滚动与转动搞混了。

网友:
小弟实力果然不行,向各位大侠学习.
海鹏大侠的第一条和零侠讲的不是一个问题吧,一个说的是那两个弧长不同,一个说的是另外两个弧长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