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真空原理获得升力?(有图)

楼主(2016-02-02):
做一个圆盘,上面装一个类似离心风机那样的叶轮。
叶轮转动,圆盘上方的空气被甩到四周,气压降低。而圆盘下面的气压仍然是原来的,所以产生升力。
请问这个办法可行吗,为什么没有实际运用?

网友A:
盘上方的空气被甩到四周,气压降低,产生升力。

这想像力,堪比民科

网友:
脑洞我给85分!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方案恰恰不会获得升力,相反会获得向下的压力。

按照此方案,你要获得升力,要把整个装置倒过来,离心叶轮放在下面,发动机放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方案恰恰不会获得升力,相反会获得向下的压力。

按照此方案,你要获得升力,要把整个装置倒 ...

你弄反了吧?

网友(点评):
我才没弄反,你不信做个实验。看看结果如何。

网友(点评):
或者开动CFD做个模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想像力,堪比民科

请你给讲讲问题在哪里

网友:
这种形状的叶片能形成离心吗?

网友:
风机和盘子在一起?知道直升机吗?靠的是把旋翼上方的空气吹到下方,从而产生向上托举的推力,吸力不是主要作用。如果风扇和盘子分离,可以实现你所说的效果,一条管道里风扇旋转,可以在管道一端产生低压进而吸进一个盘子,现在美国第一牛人马斯克在研究的超级真空铁路接近这个原理。

网友(点评):
请注意我这个是“叶片”不是“风扇”。它是把空气向侧面甩出去而不是向下排出,相当于在圆盘上方制造一个小龙卷风,把自己吸起来。

网友(点评):
主要问题出在真空产生的吸力只有一个大气压,而且你画的装置远远不可能达到真空,作为一种机械装置,你需要什么样的动力装置产生足以对抗其自身重力呢?所以直升机升空依靠的是反向的推力,而不是风扇前方的那点吸力

网友(点评):
才不会吸起来呢,会把自己压趴下。

网友(点评):
理论上,如果不考虑实际机械得重力,你的机械很轻,转速也很高,是可以产生升力的,但是,造不出这样理想主义的机械

网友(点评):
层主或楼主可否给出产生升力的“理论”?^_^。

网友(点评):
他这个是离心机原理,只是缺一个罩,离心机的进气口是会产生吸力的

网友(点评):
直升机扇叶是轴流式前吸后喷,喷出来的气体回合后方的气体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从而推动直升机上升。而离心机喷出来的气体向四周的,不产生反作用力,仅仅靠进气口的一点吸力是效率极低的。

网友(点评):
气流冲进来,会对叶轮产生压力的。

网友(点评):
很复杂,其实最后往往会产生环流,所以他是不会动的,现在只是就最简单机械原理来讨论,而不考虑复杂的流体力学因素

网友(点评):
考虑流体因素,例如离心压缩机,叶轮就需要一个专门的轴承和平衡盘来平衡这来自气流的压力。吸力是错觉。

网友:
说的远了,楼主发的是一个纯理论构思而已,其实就是一个开放了的离心式风机机芯而以,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但是没事多想一想是有好处的,支持你

网友:
楼主的设想正确:能够获得升力(一丁点儿)。

只是这个升力的效率太低了,基本是无实际用处的。

网友:
楼住的图肯定不可行

网友:
负压而已,有一点升力,纸屑可以飘起来,就是抽油烟机。

网友(2016-03-27):
完全可以实现我觉得,但是第一点;空气环境的静压只有0.1MPA;第二是需要很大的面积和重量比。

网友(2016-08-09):
圆盘上方的空气被甩到四周,周围的空气会迅速补充罢?

网友(2016-10-06):
多动脑是好的

网友(2018-04-01):
楼主的装置可能效果不显著。用洗衣机波轮放在水里,一试便知。如果上部采用电离空气并用磁场高速旋转甩离,那就是飞碟了。

网友:
非接触吸盘旋风式的原理类似,但是相当耗能,而且抓取物料会旋转:

网友(2018-09-02):
因为能效没有直升机螺旋桨的高

网友(2019-11-08):
楼主,这个构想有没有进展?

网友(2020-02-28):
不会产生升力,空气是从四面八方补充过去的

网友(2021-06-15):
空气被甩出去,又有新的进来,就像离心泵,于是就产生了气流,气流不断的冲击着盘子,盘子得到压力,于是得不到升力。

网友(2024-07-11):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您在左上角搜索框中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