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没事儿,对不对?事实说话。

楼主(2016-02-03):
某人急急忙忙的喊着说俺出局。俺着实的差异了。你证明了个啥俺就出局了呢?绕心运动不同半径上的等角弧长不同?那东西用你证吗?而且还是为了显得自己高深,一个用的积分弦长,一个用的弧长公式。哈哈。人的行为有时真的很有意思。
俺说阿,大侠,吵架也好,争论也好,既然想摆出来让别人看,你总得让别人知道你在吵啥吧。

哈哈,没事儿。那咱就扒一扒。当然,咱先把争论的命题明示出来。哈哈。

Z的命题:一个圆,沿任意连续曲线作不打滑的滚动,其圆心走过的轨迹曲线长度等于这个圆整个过程中自转的弧长。
某海的命题:一个圆,沿任意连续曲线作不打滑的滚动,其啮合过程形成的弧长等于这个圆整个过程中滚动的弧长。

俺这么写有质疑的没?有提出来。没有,咱就开扒。

有下面一个运动。(各长度关系已标明)

咱不说谁对,谁不对。谁胡扯,谁不胡扯。咱只从解释现象出发。
上面的图中,一个圆从A点滚动到C点。为了表示出这个圆滚动的状态,我们画OA的连线,看OA的位置变化。得到上图的结果。
那么问题来了。
从t0时刻开始滚动,到t1时刻,圆滚动了一圈,A点与B点重合。没错吧。
从t2时刻到t3时刻,圆也是滚了一圈,A点又与C点重合。也没错吧。
那么,谁来说明下,从t1到t2时刻的这一段,圆发生的是什么运动呢?是平移?旋转?虫洞穿越?这段时间,转了还是没转?

俺说。你变不变换坐标俺管不着。坐标变换只是研究运动的解题手段。你愿意咋变都行。但是你先得把现象解释清楚!一个圆,啮合点不动,就表示这个圆没转?

圆的纯滚动。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任意时刻,圆上各点绕接触点的纯转动。有且只有当这样的一个纯转动使得圆上任意一个非当前接触点触及路径曲线时,该转动视为结束,前一接触点视为脱离(视为脱离,即当前状态时,新的接触点才是转动的中心)。

正是如此,这个纯转动的运动时间完全取决于继任接触点需要多久才可以碰触路径线。
向上图这类的情况,尖角的出现,使得继任点碰触路径线的时间加长,就必然使得这个纯转动的时间较没有尖角的直线运动延长。其结果就是增加了一段自转的弧长。
相反的情况,如果出现一个与图示相反的角度变化,也就是凹角,将使得继任点碰触路径线的时间较没有尖角的直线运动缩短,其结果就是减少了一段自转的弧长。

所以,可以继续延伸,想想绕太阳轮的转动是什么状态?你的任意一个微小时间段都相较平面上滚动增加了自转。然后你告诉我还特么该按啮合的算?

没事儿。俺还不说俺的命题对不对了。道理摆这儿。公道在人心。

网友:
又开始胡扯了?我什么时候有这么命题了,很是莫名其妙啊。我帖子中有这句话?还是你又感冒发烧了呢?记得吃药。

我昨天晚上的帖子。第一个事情,不是顺着你那个帖子说的吗?理解不了这个证伪过程呢,还是要胡搅蛮缠呢?

你就是出局了,昨天在998帖子中,就把你“啪”出去了。

网友(点评):
任何一个用夹逼定理或者洛必达法则计算了那极限之后,都会嘲笑你那个帖子。还不掩面而逃?

网友(点评):
弱弱的说句,谈技术,莫带情绪。

网友(点评):
大侠有点激动了

网友A:
大侠,五点就起床了啊,注意身体啊。打印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侠,五点就起床了啊,注意身体啊。打印下来学习一下

人家在国外,现在是晚上

网友(点评):
真没注意,加拿大那地方不错啊,努力学习以后去赚红毛的银子

网友:
大家都心平气和的讨论多好

网友:
夹逼定理和洛必达法则,好熟悉的名字

网友(点评):
不知哪个脑残 “教授 ” 这样翻译,肯定被”共惨主义“夹头了 英文原名Squeeze Theorem,也称两边夹定理、夹逼准则、夹挤定理、挟挤定理、三明治定理,是判定极限存在的两个准则之一,是函数极限的定理。

网友:
学院派掌门人

网友:
LZ,你的意思不错。

网友:
这几天论坛充斥着这个行星轮到底转了几圈的争论,好不热闹。

其实我觉着吧两位大侠都没有错,但是为什么会有分歧呢,是因为两位大侠所选择的坐标系,也就是观察点不同,所以导致了争论

这几天我也没搞清楚争论的两个当事人是那两位,那我就直接从问题入手进行解读,如有错误请大家指正

1.认为转了两圈,选择的是以行星轮圆形做为观察点,观察行星轮的转动

假设以行星轮圆心为观察点,观察行星轮外圆上任意一个点,太阳轮直径是行星轮的两倍,行星轮绕太阳轮做纯滚动一圈,故而行星轮转了两圈,过程我就不证明了

2.认为转了三圈,选择的是以行星轮圆形做为观察点,观察行星轮的转动

容我上图说明

假设行星轮不做自转,只是绕太阳轮进行公转,那么站在太阳轮的中心观察行星轮上的任意一点,以A点为例,行星轮转动了一圈,依此推论得出,站在太阳轮中心观察行星轮公转情况,会发现行星轮有转动一圈

所以站在太阳轮中心观察行星轮转动,不管行星轮自转N圈,观察者观察到的都是N+1圈

那么在加上行星轮做纯滚动,故而是三圈,大侠的观点也是对的

以上是在下的拙见,如有错误请指正

网友(点评):
观察点的定义不够明确,“以行星轮圆心为观察点,观察行星轮外圆上任意一个点,”问题出在这里。去看看 tid=442009 自传和公转的老梗 的7#与8#,观察者都是在行星轮圆心,只是观察目光不同向。

网友(点评):
以圆心为观察,你自己转不转?你相对那个物体为静止???

网友B:
别争了,都看明白了;就跟你说三七二十一;人家说三七二十八一样;争来争去,最后挨打的应该是你,为啥?哈哈

网友C:
哈哈!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补计算。

网友:
哈哈,你们俩争论的前因后果,我没有从头看,不是很清楚,谁对谁错不做评价。
但就这个论点
"Z的命题:一个圆,沿任意连续曲线作不打滑的滚动,其圆心走过的轨迹曲线长度等于这个圆整个过程中自转的弧长。"
你的这个论点没错。
说白了,还是对自转的认识问题。
我觉得问题说明白就行,自有看得懂的人,大侠不必太在意。

网友(点评):
请分析下行星轮与内齿圈的运动过程?!

网友:
零侠,从t1到t2可否理解为绕接触点的单纯的公转,貌似这样就没有冲突了。小弟不才,非常敬佩零侠与海大。

网友(点评):
你觉得是公转,是自转,其实都无所谓。但是不能否定的是同一条线段前后位置的变化。我只能说,这种转动看似比较特殊,你既可以认为是公转,也可以认为是自转。

网友(点评):
公转就不自转了吗?比如月球绕地球。。。

网友(点评):
好的,零侠,基本明白!

网友(点评):
公转不一定非要有自转。

网友(点评):
对,公转不一定有自转,也可能带自转。月球运动是公、自运动特殊关系下的产物。无论如何解释,普遍认定既公也自是个事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争了,都看明白了;就跟你说三七二十一;人家说三七二十八一样;争来争去,最后挨打的应该是你,为啥?哈 ...

这话你说对了一半  有人说三七二十一  而反驳的人说四七二十一   他以为他理解的四是咱理解的三是一样  用一个词来解释就是偷换概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就是数控机床的刀补计算。

哎呦我去  一语中的呀  小弟不才就是做机加工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  水平不咋地 脾气还不小 动不动就998 。他是你爸爸呀 整天挂嘴边 真是笑死人了

呵呵 我嘴不干净?真是笑话!看看你自己吧   呵呵现实中谁揍谁还不知道呢  你以为你自己很能打 记住人外有人 无论是学术还是打架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看看吧  水平不咋地 脾气还不小 动不动就998 。他是你爸爸呀 整天挂嘴边 真是笑死人了

呵呵等着你确定一拳能打到我再说吧  SB

网友:
圆从A点走到C点,圆心走过的长度为4πr+πr/6(弧长=弧角×半径),很显然,只有当圆在B点时圆心绕B点的旋转认为是这个圆自转的一部分时,Z的命题才成立!但这一段过程能不能被认为是自转,有点让人怀疑!

网友(点评):
呵呵。大侠,一个普遍性的认知是,转轴在形内的自转,形外的是公转。所以这个大侠自己看喽。

网友:
夹逼定理是啥定理?

网友(点评):
就是夹逼准则,也叫两边夹定理。

网友:
说了半天终于听说这是关于机加工的刀补问题。研究一下才是。

网友:
展示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等着你确定一拳能打到我再说吧  SB

绝对的 有失文雅,这样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