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标注依据

楼主(2016-02-03):
        我想请教各位大侠,标注形位公差时是依据什么,是不是在正常合理的加工过程中能够保证形位公差,就不需要注明了呢?
        我上传的图片中是不是可以把基准符号、同轴度、垂直度去掉呢?因为我在车床上通过一次装夹就能把需要加工的地方都能够完成,只要车床精度可以就能保证图示中的公差了,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可以不加上述形位公差?
请各位大侠指教!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形位公差标注图示
此图中的同轴度、垂直度是否需要加注

楼主:
图片好像传不上去

网友(点评):
图片好像传不上去? 楼主有做上传图纸的动作吗?纯粹是自己骗自己,只做粘贴的动作。

网友:
公差是根据零件的使用要求来标注的,用什么工艺加工是根据零件的要求来定的,不能因为公司内部的情况改变制作图纸标准,否则你公司的图纸只有你公司内部的人能看懂

网友:
公差标准是你给生产的一个要求,如果没要求他能做好,这个只能算额外惊喜,但是如果他没做到,你也无话可说,因为图纸没要求,他做的也是合格的,但是也许东西加工出来是不能用的

网友:
没有要求的,你就不做说明,验收就别机床精度云云;一般要求的,技术要求:未注形位公差按GB/T-1184 m执行;要求更高的图纸上必须标注。

网友:
制定公差,既要考虑零件装配和功能要求,也要考虑工艺可行性,二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