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龙丝怎么切好?

楼主(2016-02-03):
尼龙丝长约20mm,截面为等边三角形,边长0.5mm左右。现在需要把一端削掉一部分,成上图的形状。
最初设计的意图是把丝放在工装里,如下图所示(尼龙丝是最终的形状)。然后用刀片贴着工装平面削去多余部分即可。

操作时发现,如果在右部顶住尼龙丝,用刀片向右削,尼龙丝会拱起。这是工装的问题,三角形的配合间隙很大,导致丝在腔孔中时能转动,转动角可能有20度左右。
如果在左部压住尼龙丝,用刀片向右削,尼龙丝则会断。

有人建议用热刀,加热尼龙丝的同时把多余部分切掉或碾走。在网上搜了一下,常州的肯迪和世航有热切刀,但加工的尺寸比我这个大很多,有些担心。
有朋友玩过精密热切吗?能否给点意见?
谢谢!

补充内容 (2016-2-25 08:26):
不局限于切削,只要能达到所要的形状都可以。尽请各抒己见,谢谢大家!

网友:
这款尼龙丝用在哪里?

网友:
你既然已经知道是夹具的问题,为何不从夹具上想办法解决?比如底部做成活动的块,尼龙丝进来以后,活动块向上顶起,将尼龙丝压紧在夹具力,这样切削的时候,尼龙丝就不会再移动

网友(点评):
大侠好想法!我综合考虑下。

网友A:
为何不把尼龙丝冷冻了加工,就不会有那么大弹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不把尼龙丝冷冻了加工,就不会有那么大弹性了

冷冻到多低温度?看来你有经验。

网友(点评):
有冷冻吸盘,靠水结冰锁住工件

网友:
楼主你好:
       首先说明自己没有这方面加工的经验,下述仅供笑谈:
       1、楼主自己也有提到夹具固定存在缺陷。对改善方案什么的就不多讲了。
       2、楼主所提切削均为沿尼龙的轴向,此处能否以与轴向成一定角度的方向进行切削呢(以减少尼龙轴向的受力)?
       以上,谢谢!

网友:
将丝放到夹具是人工么,感觉效率高不了。

然后切削也不可能高速大吃刀量,所以整体搞起来,就是一个字慢,还要控制松夹之后的变形量。

网友:
将尼龙丝完全定位好,由侧面切削可不可以。

网友(点评):
6楼已经提起。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