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端面加工前很光滑,用钻头加工后表面很多的纹路,请教

楼主(2016-02-03):
此孔端面加工前很光滑,用钻头加工后表面很多的纹露,请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钻头带内冷,加工铝件,DMG的立式加工中心。

网友A:
断屑不理想,铝屑带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屑不理想,铝屑带出来的。

我们估计也是断削不好,能否给一个处理的建议。

网友:
用高速三棱钻头

网友:
断屑不好

网友:
钻头图发个看看

网友:
哇咔 DMG床子 太厉害  这个应该跟你刀具有关了 其实我们有时候拿普通的钻头加工都会出现底孔纹路 这个又没什么

网友B:
有内冷吗?什么钻头?什么参数,什么刀柄?什么材料?
 这几个问题, 你思考一下, 基本接近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冷吗?什么钻头?什么参数,什么刀柄?什么材料?
 这几个问题, 你思考一下, 基本接近答案了。

有内冷,硬质合金钻头,转速4600 进给1200 热装刀柄 ,加工铝合金,DMG立式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内冷吗?什么钻头?什么参数,什么刀柄?什么材料?
这几个问题, 你思考一下, 基本接近答案了。

现在问题解决了,主要原因是我们钻头做得太好了,线速度打得太低,
将转速调到10000,进给3000,表面无痕纹。

网友(点评):
吼吼,你们真能糊弄人 估摸着也就是D10的直槽钻,辛亏浅。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问题解决了,主要原因是我们钻头做得太好了,线速度打得太低,
将转速调到10000,进给3000,表面无痕 ...

切屑也是小碎片了吧?  上个图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估计也是断削不好,能否给一个处理的建议。

都开德玛吉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难倒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屑也是小碎片了吧?  上个图哦!

过了春节上图,现在都放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开德玛吉了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难倒你

哥哥,我只是卖刀的

网友:
普通钨钢钻头就可以了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