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板坯连铸连轧——读书札

楼主(2016-02-03):
        薄板坯连铸连轧是一项新的技术,我是在图书馆看书发现的然后我咨询998,998说早就出版了。也许是受到大侠的影响,我大四上,我不喜欢听老师讲的内容,我上课没事就翻看《薄板坯连铸连轧 第2版》 我看过1/3吧,做过小结。
先附上一个我找到的视频,我看过4遍左右,还有邯钢,蒂森,黑科曼的,大致的工艺特点结合书上的内容,我想有很好的理解。

多说一点nucor,nucor的轧机是迷你轧机,我在一本书看到的,附上照片

我看完视频对于csp的工艺生产有一个宏观但浅薄的认识,如果深入看的话需要更多的知识,我想它作为一个启发性的材料
从无知到了解,熟悉的过程。

生产线布局,双流只有一条轧制线,我在蒂森的视频才看懂,均热炉是可以摆动或者横移。
csp当初是给短流程使用的,但现在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也上csp工艺

薄板坯连铸技术属于近态终形连铸技术
近态终形连铸要包括:(1) 薄板坯连铸: 浇铸厚度为40-80mm 的薄板铸坯,可以直接进入热精轧机。
(2) 带坯连铸: 浇铸厚度不大于10mm 薄带坯,可作为冷轧的坯料。
(3) 薄带连铸: 浇铸不大于1mm 的非晶带坯。
(4) 异型坯连铸: 型钢连铸机。
(5) 中空圆坯连铸: 生产厂家很少。

CSP工艺是核心是连铸结晶器。连铸过程的核心就是结晶器结构设计,CSP工艺采用漏斗形结晶器
不同厂家采用不同样式的结晶器,如下图。

结晶器是连铸机中最关键的部分,我在《连铸结晶器》这本书发现很多知识,我在图书馆冶金类书籍旁边,我发现这本书很好。比薄板坯连铸连轧更深入介绍一些问题。
“连铸结晶器是一个非常强的热交换器,其内部钢水流动、凝固、热传输、坯壳应力状态是非常复杂的。钢水、保护渣、坯壳和结晶器构成一个热状态和力学耦合的复杂体系。” 《连铸结晶器》我可以肯定的说我大部分是看不懂的,但至少文字部分我还是看的懂的,我更多是看概述文字,寻找我需要知道学习什么内容,昨天998说凝固就是数学模型,正好我找到一段概述性
文字,附上图片

楼主:
我为什么看薄板坯连铸连轧,冶金类的图书,学校图书馆的理工类书库我都逛过
我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简称机械设计,但老专业分是冶金机械,
我大四修过一个是炼铁机械 炼钢机械,轧钢机械。
现在回想炼钢机械我想更多是概述性的,轧钢机械我学的也不太好,随意抽出来一章侃侃而谈,我不太可能。图书馆关于机械的书中手册类就占据很大部分,图书分类是按照中图法分的
T 工业技术
TB 一般工业技术
TF 冶金工业
TG 金属学与金属工艺
TH 机械、仪表工业
TM 电工技术
TP 自动化技术、计算机技术
图书馆这几个架位我经常去看看,我也琢磨看点什么,

我更确切说我看T是为了未来自身发展,最简单的事情就是做毕业设计,我确切知道我需要什么资料,提前把资料准备好,否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毕业设计当中有两大类,
一是轧机主传动设计
计算平均单位压力→轧制力→轧制力矩→粗算电机功率
我在一本书写到
单位压力是由两部分组成 克服轧件内部滑移阻力  克服金属塑性变形时产生附加抗力
但具体的知识需要看轧制理论或者金属塑性加工理论我想可以获得更多的信息
二是轧机压下系统设计

现在实际生产都采用液压AGC,毕业设计做的是电动压下,我曾做过辊式矫正机的压下传动计算,但做的很烂,主要内容就是齿轮传动计算,关于减速器的设计

网友:
好学之人,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为什么看薄板坯连铸连轧,冶金类的图书,学校图书馆的理工类书库我都逛过
我是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

大侠是燕大的轧钢?  还是东大或北钢的

网友(点评):
猜测这东西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我就是一个扫地的,我论述的文字里面没有我独立性的思想在里面,或者形成我自己的逻辑。

网友(2020-06-15):
连铸机用轴承类别 --山东宇创轴承(原鲁亚轴承)专注连铸机轴承的生产研发与销售

先简单说明一下,连铸机轴承应具备的功能:
1、耐高温,在高温辐射下能够可靠的支持轧辊正常工作。
2、具有能够吸收轧辊由于受到热膨胀而产生轴向移动的能力。
3、由于轧辊会承受比较重的负载,所以会造成轧辊发生弯曲变形的问题,因此连铸用的轴承要具有自动调心的功能。
4、抗冲击性能优越,能吸收复杂载荷下的冲击。
5、耐磨损,使用性能要高于轧辊。
6、润滑适应性好。
7、密封性能好,能在高温、粉尘、氧化皮碎屑、污垢等恶劣环境下正常工作。

目前典型应用的几种轴承结构类型:(应用于连铸机扇形段)
1、CARB圆环滚子轴承(轴向位移可产生在轴承内部)
2、调心滚子轴承
3、带调心座圈的满装圆柱滚子轴承
4、双列滚针轴承
5、双列满装圆柱滚子轴承
6、微调心八分轴承、十二分轴承
7、剖分式圆柱滚子轴承
8、螺旋套圈轴承

山东宇创轴承专业致力于研发生产配套钢厂连铸辊用轴承系列,近年来,由于市场对连铸机设备的使用性能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作为重要机械零件的滚动轴承的诸多性能,也要不断提高,才能不断地满足高寿命、高可靠性以及在特殊环境下使用的要求,甚至在某些方面要求与当今的高科技融汇一体。对此,宇创UQG轴承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UQG从用户实际出发,专为用户而开发,专为工况而设计,满足个性化需求,不断地将炉火纯青的技术、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奉献给大家!

我们衷心期望,UQG品牌的滚动轴承能够为您带来超越期待的喜悦!

联系热线:13884843008    15376839789(汪)QQ:279893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