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台半自动的入袋包装机

楼主(2016-02-03):
     请教各大侠,工厂需要做一台半自动的包装设备。目前人工做包装,工序大致如下:先8盒纸盒合在一起,用塑料套套好这6盒产品,再进入热收缩膜机进行收缩成形。能否做个半自动的代替部分人工包装,提供效率,请大家提供一个好思路与参考包装产品意见。在下感谢不尽。谢谢

网友A:
你一会8盒,一会6盒。。。到底几盒。。。一盒体积有多大。有多重。。。神马都没表达清楚。。

网友:
淘宝搜打包机,可参考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一会8盒,一会6盒。。。到底几盒。。。一盒体积有多大。有多重。。。神马都没表达清楚。。

对不起,输入时有误。写入后没检查就发出,真是,正确可以这样理解,6(或8)小盒套入一个塑料袋子,再入热收缩机,这样就是一个整大包了。重量较轻。一小盒约250克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不起,输入时有误。写入后没检查就发出,真是,正确可以这样理解,6(或8)小盒套入一个塑料袋子,再 ...

只是需要部分实现无人操作应该可以做,你具体想实现那部分无人操作?来料是什么情况?你表述的还是不清楚,盒子长宽高?你不把所有东西提供清楚怎么可能做的出设计啊。

补充内容 (2016-2-4 17:26):
加我微信 wgbrsw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需要部分实现无人操作应该可以做,你具体想实现那部分无人操作?来料是什么情况?你表述的还是不清楚 ...

的确如你说的,可以部分实现人工操作。来料情况:小盒规格大约在50*40*110,液体包装,200克/盒。现在关键点就是6小盒产品套入到塑料膜袋,这个人工操作的动作想通过机械机构解决,你可以理解成6包香烟盒排列好,通过人手将盒全部套入到塑料膜袋后(塑料袋中间空,没有封底部的),再进入热收缩膜机。目前没好的思路去解决这个物品出入袋的动作。其他排列等人工操作可以通过输送带都能够实现。不知这样补充可否。
       真心感谢你的回复。顺祝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个用个简单的2-3自由度的机械手就可以实现吧。

网友B(2016-04-17):
如果薄膜套要求不高的话就好做了,可参考膜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薄膜套要求不高的话就好做了,可参考膜包机

感谢你的支持。膜包机是常见的设备,工厂也有。但一个问题是,由于产量的限制,不用这样机子,而且套膜有要印刷字,要求摆放位置有要求。套膜已经做成单个成型的,只把产品套进去再进行热收缩。如果产量大,这些都可以直接上机去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