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天方地圆画画法

楼主(2016-02-03):
  用混合时,圆截面八等分,但是矩形截面的分割点不够,求解决的方法

楼主: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网友A:
这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嘛

你在矩形的四个角做了一小段圆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嘛

是这样的,那一小段圆弧你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啊

网友:
我用solidworks画的
1一个圆一个方然后用放样
2抽壳
3切底.

网友A:
我是先把三角形做出来 然后相邻三角形之间做放样 放样一个圆弧出来就可以镜像来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先把三角形做出来 然后相邻三角形之间做放样 放样一个圆弧出来就可以镜像来做了

不是很理解啊!能不能再详细一点啊

网友(2016-05-09):
别打八等分打断九点就能画出来

网友:
矩形四个角做圆角,要求高就把圆角半径做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