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出明细时,相同件合并问题

楼主(2016-02-03):
inventor出明细时,相同件数量要想合并,是不是只能把相同实体的代号改为统一的,然后在BOM表或者工程图明细中才会累加到一起。但是做的模型比较复杂,很多相同件,好几十个,只能一个个修改代号吗?那样很麻烦啊。使用inventor新手,很多地方不明白,望多多指教。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只知道它仿真很强

网友B:
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做多个相同的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做多个相同的零件...

不是相同零件,就比如说一个焊接件,里面50个钢板10,而且是相同的,那明细不能拉出50个件号吧,肯定是一个件号,数量是50个吧,我问的问题就是,这50个相同的实体,要逐个修改代号吗?如果不逐个修改,有什么办法能将它们汇总到一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只知道它仿真很强

以前都用SW,公司新上的软件,很多地方都整不明白。

网友B:
"不是相同零件,就比如说一个焊接件,里面50个钢板10,而且是相同的"
这话说的让人越来越摸不着头脑...
你这后面的相同指什么,仅仅是厚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相同零件,就比如说一个焊接件,里面50个钢板10,而且是相同的"
这话说的让人越来越摸不着头脑...
你 ...

无图件,也算是零件。现在问题不是厚度相同还是其他相同,就是一模一样的件,要讨论的不是相同的问题,是相同件号如何汇总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图件,也算是零件。现在问题不是厚度相同还是其他相同,就是一模一样的件,要讨论的不是相同的问题,是 ...

你可以看看这个设置,零件代号相同就会合并
但如果是相同零件根本用不着这个设置,同一个文件不会在BOM表中有两个身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这个设置,零件代号相同就会合并
但如果是相同零件根本用不着这个设置,同一个文件不会在BOM表 ...

是啊,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合并之前,要把所有合并的代号改为同一个,而数量又特别多,一个个改太费劲了,所以我觉得方法肯定有问题。就比如说,一个钢板实体,我阵列出20个,汇明细时,它会拉出20个件号,每个件号数量都是1,而不是一个件号,数量是20。不知道inventor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自动认为它们是一样的,才会汇总到一起。

网友B:
我感觉你的建模方法比较特殊,敢问你是用多实体生成零部件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你的建模方法比较特殊,敢问你是用多实体生成零部件的么?

是的,就是先建一个零件,里面包含很多实体,然后转化成零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先建一个零件,里面包含很多实体,然后转化成零部件。

inventor有很多建模方法,您偏偏选了最糟糕的一个...
这种做法问题很多,我是跟本不敢这么干的...

我做参数化建模时倒是用的类似方法但实际效果完全不同
首先参数零件只包含草图,不做任何特征
然后衍生该零件,选择特定草图,将需要的轮廓线设为实线,其他全构造
再在这个衍生出的零件中做特征,用这个零件装配
这种做法对于复杂结构比较方便,对于简单的焊接件没必要
由于省去了逐一链接参数和装配时逐一找基准
这么做能节省大量时间,而从BOM结构到易修改性来说远胜于多实体生成零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ventor有很多建模方法,您偏偏选了最糟糕的一个...
这种做法问题很多,我是跟本不敢这么干的...

学习了,但是我们做的大部分都是焊接件,而且是比较复杂的,每一个钢板都需要拉件号的,其中很多是阵列出来的相同钢板,那该如何解决呢,谢谢了。

网友B:
还是要遵循一个是一个的原则
相同零件不能做出多个文件来
该在装配里做的事情就得在装配里做
既然能在零件中阵列,自然也可以在部件中阵列
对于几个焊接件的"组合型"可以用虚拟部件做
对于镜像"组合型"可以用衍生镜像
不知你们的焊接件是不是用到型材
如果是型材,还是用结构件设计加速器最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要遵循一个是一个的原则
相同零件不能做出多个文件来
该在装配里做的事情就得在装配里做

很深奥,需要深入研究。但一个焊接件中,阵列出很多筋板,相同的,按您的意思,也只能单独做出来,给图号,然后再装进去吗?这种辅助的结构,单独出个模型,而且还要参考整个焊接件,那会不会弄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深奥,需要深入研究。但一个焊接件中,阵列出很多筋板,相同的,按您的意思,也只能单独做出来,给图号 ...

图号这种东西不是给不给,而是必须有,没有图号没有件
相同零件不能有两个图号,不同零件不能用一个图号,这是基本规则
你现在的建模方法违背这一规则,如果局限在这种建模方法中就没法讲了
方便和麻烦是相对概念,为了建模方便而使BOM表变成麻烦恐怕得不偿失
毕竟这是直接关系到生产的,搞错了就是大麻烦
让建模简单有很多办法,而inventor的生成零部件这种半成品绝对不是理想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号这种东西不是给不给,而是必须有,没有图号没有件
相同零件不能有两个图号,不同零件不能用一个图号,这 ...

但是建模也是设计过程,建模浪费时间多,一样会拖延生产。而且我是搞大型装备的,全是结构复杂的大焊接件,如果不想到好的办法,在建模上真的会浪费很多时间。就针对刚才筋板的问题,按您的意思,就是出筋板单独模型,然后装配到焊接件中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建模也是设计过程,建模浪费时间多,一样会拖延生产。而且我是搞大型装备的,全是结构复杂的大焊接件 ...

不光是筋板,而是所有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光是筋板,而是所有件...

知道了,谢谢您。

网友(2016-03-07):
用零件生成部件的方法。好像只能改bom中的“零件代号”了
如果只是阵列的话。建议你在零件中画一个,生成部件后再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