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求教求教!

楼主(2016-02-03):
如下图,小弟想让这个轴测图的右侧 上端的两个 M4螺纹孔   朝外   而不需要变成虚线
这样展示最多特征
旋转  只是平面旋转 能否有什么  以某个轴为中线  将其旋转到   我想要的位置
求教!   感谢

网友A:
出另一个角度的轴测图不就行了吗?

网友B:
可以将零件先旋转到你要的位置,让后在工程图用“当前视图”

网友C:
选择好工程图内的3D图,然后点上面红框内的功能,随意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将零件先旋转到你要的位置,让后在工程图用“当前视图”

感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选择好工程图内的3D图,然后点上面红框内的功能,随意转。

非常好的方法!!!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另一个角度的轴测图不就行了吗?

谢谢!

网友:
2楼4楼的方法都不错,正解

网友:
单另打孔

网友(2016-03-28):
点击新建右侧三角箭头选从零件/装配体制作工程图,在工程图里选择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