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65Mn冷轧钢板2.5厚做折弯后,防止变形,需做什么热处理

楼主(2016-02-03):
求教:        65Mn冷轧钢板2.5厚做折弯后,防止变形,需做什么热处理或者在折弯前需做什么热处理?主要想利用65Mn这种钢板折弯成型之后,再受外力,具有较强的恢复能力,不至于像Q235钢那样变形后不反弹。谢谢

网友A:
楼主条件不明确,咋回复都是不合适。

网友:
LZ贴个图会描述得更清楚!

网友:
怎么个防止变形  描述清楚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材料在塑性变形后还有弹性?
不知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
中温回火应该就可以。

网友:
热处理及冷拔硬化后,强度较高,具有一定的韧性和塑性;相同表面状态和完全淬透情况下,疲劳极限与合金弹簧相当。但淬透性差,主要用于较小尺寸的弹簧,如调压调速弹簧、测力弹簧、一般机械上的圆、方螺旋弹簧或拉成钢丝作小型机械上的弹簧。

所以淬火硬度不能太高,否则强度很大,塑性也差。具体的你还需和厂商沟通。

网友:
弹簧钢强度较高,折弯的时候,由于组织及载荷分布,折弯部分的材料承受应力不均,造成部分材料仍然在屈服点以下,部分则已经屈服折弯。你可以把折弯部分想象成无数组拉断的弹簧,现在有些弹簧仍然没拉断。如果加载外力,就容易在仍屈服的那部分材料的作用下,发生恢复。

楼主(2016-03-06):
引用 网友A:
楼主条件不明确,咋回复都是不合适。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
是这样:
        我需要对65Mn钢板2.5折弯成一个件后,折弯成型的件用螺栓穿过起锁紧作用,螺栓经常反复松开,希望螺栓松开后零件可以恢复到折弯成型时的样子。我想请教用65Mn钢板2.5做这么一个零件,需要进行哪些热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描述有问题。
是这样:
        我需要对65Mn钢板2.5折弯成一个件后,折弯成型的件用螺 ...

啥热处理都先不用做,应该学习如何表达叙述能完整将楼主要的意思传递出来先。

说不清楚也可以用画的,不会画也可以找个类似的物件拍照上传,若不会上传就先找找社区内的教案帖子。

网友(点评):
楼主开题不明,但之后补充的比较清楚了,反正我懂了。再拿人家表达不明说事,有点。。。。。。。呵呵了,没必要

网友(点评):
俺不怀疑你懂了,你能分析楼主要的工况吗?例如可用空间、零件的位移量、零件外观以及如何保证在弹性范围内还不会出现松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