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张日本的模板图纸,共同讨论下。

楼主(2016-02-04):
               这两张图纸呢是一上一下配套使用的。中间的型腔这样标注有什么意义。加工的时候不都是给图纸么?难道给纸质的你让你再做一遍图?至于公差的话完全可以全局说明呀?     我是菜鸟,大虾们请轻喷,不过使劲的我也能接受,抖M属性点满了哈哈。

LOWER_PLATE_7(E2LB) Model (1).pdf

UPPER_PLATE_7(E2LB) Model (1).pdf

楼主:
10点威望呀。好多。。能不能设成免费的呀。。

网友:
既然是要大家评,为啥还要威望呢

网友(点评):
威望是论坛直接加上去的。我不能控制的。所以加了两张图片。

网友:
真的不 知你所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
大虾们请轻喷,不过使劲的我也能接受,抖M属性点满了哈哈。

lz动漫看多了,你M或者抖M属性对大家都无所谓,因为这里没谁有S属性。

你俩pdf合成一个pdf,或者一个压缩包,也好给大家省点威望啊。

网友:
图纸标注是必要的,这样方便查看及装配工使用。
另外通过标注在到货检验时也方便,根据图纸可以初步检查是否ok

网友:
1首先图纸是必须要标注完整的,尽管你加工的时候要发电子档的图,甚至会发送三维图,图纸标注完整一来可以标注表面质量和公差等技术要求,二来也可以方便质量部门检验,三来方便管理有助于图纸版本控制。
2.图纸标注格式,对于相对复杂孔位较多或者是曲线使用这种方式标注可以使的图纸比较清晰,特别是对于加工基准的选择会有帮助,同时质量检验部门进行检验时也比较方便找到检测基准。
3.公差标注完全没有必要挨个标注,这个是作图工程师的个人习惯。

网友:
你是说对方没给你3D档么?你可以找对方要啊,不过也有些没有3D档的,因为贸易商自己没问对方要。

网友(点评):
3D档只能在电脑上和数控设备上才能看,但并不是每个岗位都有这样的配套设施,所以一般直接发图纸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