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雕刻切割机在亚克力布料上打小孔的控制工艺?

楼主(2016-02-04):
材料:亚克力板上面粘贴布料;
要求:在背面打孔,孔径最大0.3;

我们的外协先是给我们做了几个试验板,基本达到我们的要求,最小孔径0.35;

但是后面两次,打的孔跟第一次做的完全不一样,差的太远了,孔打的都很大,还是长方形孔。

同样的设备,同一个人操作的。

所以想问问在亚克力板上的打孔有什么控制工艺?

网友:
我是外行人。这种不是控制程序偏好了就切的么。。。。。

网友A:
要调节功率的,这么小的孔,功率一不稳定,肯定出问题,还有气的大小。走刀速度要根据你设备的稳定性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调节功率的,这么小的孔,功率一不稳定,肯定出问题,还有气的大小。走刀速度要根据你设备的稳定性来。

不至于要求用户每次开机测功率然后去调节功率大小吧,O(∩_∩)O~

网友:
激光不稳定,可以尝试刀模不?
有些东西物理加工不一定差,我看过手机听筒防尘网的小圆也是这样做的